求救呀!51驱动112864(st5767芯片)什么都显示不了

楼主:
是带字库的,要显示字符和数字

网友A(2015-11-03):
为什么没有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B:
看样子你用的是串口通信,把程序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sbit sid=P3^2;
sbit sclk=P3^1;
sbit rs=P3^0;
sbit reset=P1^0;
sbit cs1=P1^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transfer_command(uchar data1)
{
        u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1;
        }
        cs1=1;
}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cs1=1;
}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void main()
{
    uchar i;
        cs1=0;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10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10);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10);
        transfer_command(0x27);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2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与上一条是双指令上一条的0x81不动,下面的才是值
        transfer_command(0xa2);  //1/7偏压比(bias)一般不改0xa2是1/9
//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for(i=0;i<20;i++)
        {transfer_data(0x55);}
        while(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用的是串口通信,把程序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大神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B:
前天打篮球把脚崴了,痛的我几天不能走路, 入睡, 好痛苦啊! 过几天才能帮你弄

网友A:
嗯,好,注意身体

网友C:
好像是空白的,木有啥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