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用H桥做的电机正反转的图,但一接上24v,24v电源就嗯嗯叫,mos管也发热厉害

楼主:
这是我用H桥做的电机正反转的图,但一接上24v,24v电源就嗯嗯叫,mos管也发热厉害,测了下右边的IRF9540跟IRF540烧坏了,麻烦问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5-11-02):
很可能场效应管自身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场效应管自身短路了。

那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图不是很完整,如果是单片机的直接5V的高低电平去驱动的话,是有问题的.5V与24V还有19V的压差,是无法关掉MOS的

网友D:
MOS管直通啦,前级要加逻辑电路。

网友E:
应该是嘶叫吧,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F(2016-09-29):
MOS管搭H桥需要MOS驱动模块才能更好的导通管子。若MOS管没完全导通的话,在管子上压降太大的话会增加管子的损耗,进而MOS管会发烫。电机有声音可能就是MOS管似导通似不导通造成的。这是最近我在用MOS管搭电机驱动电路学习的经验,但是驱动还没搞好!!!咱们互相学习,追求进步!!!

网友G(2019-10-28):
这个电路没问题,估计前级没有24V驱动

网友H:
你这个电路没有保护电路,有风险,你的控制部分没有给出不好分析。从你给出的现象看应该是V2,V4同时导通的时间太长了,电流过大烧毁了。控制端从0v变成24v是需要时间的,当控制端在3-21v时V2,V4是同时导通的,如果这个时间很短MOS管是不会烧的,你要检查控制端是否能迅速在0-24v之间切换,特别是控制端电压能否达到24v,如果小于23v随时会烧。

网友I:
有两个可能原因,一mos直通代码没加死区,二驱动mos电压低。我相信是没加死区

网友I:
根据现象可判断,mos管直通
代码必须加死区

网友J:
因该就是导通频率太低导致烧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两个可能原因,一mos直通代码没加死区,二驱动mos电压低。我相信是没加死区

那有啥程序死区哦,N型和P型栅极同时接了控制端了呀

网友L(2021-07-19):
嗯嗯叫 笑死我了,第一回见这个拟声词

网友M:
离开前面的电路,管中窥豹?还是盲人摸象?

网友N:
看下死区时间。。你就知道为什么会烧mos了

网友O:
24V经R3、R4分压,V2/V4r G极是12V,对于V2,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所以V2导通,对于V4,G极电压高于S极,所以也导通,于是,24V经V2的S-D极/V4的D-S极被短路到地,所以24v电源就受不了,就高潮了。。没有4管全挂算是你的运气好。所以桥的电路错了!

网友P:
不是这样做的,用4个Nmos管搭建,用专用驱动

网友Q:
H桥的烧坏的臂膀是上下直通短路了。需要检查控制电路,绝不能出现直通,要交叉通电机才能正反转

网友R:
对比一下吧  这个电路我刚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