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无法显示数据,之前数据显示都很好,可是今天突然无法显示 求救!!!

楼主(2015-11-03):
1602液晶无法显示数据,之前数据显示都很好,可是今天突然无法显示  求救!!!

网友A:
电路都确定没有问题?首先保证电路没有问题,数据线没有问题,背光没问题,然后再确认软件。

网友B:
看看电源电压。什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都确定没有问题?首先保证电路没有问题,数据线没有问题,背光没问题,然后再确认软件。

嗯已经解决了,电路有点小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排线

网友C:
检查一下排线的接口是否有误,在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