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ISP 使用手册

楼主(2015-11-03):
一、安装DzISP驱动程序软件

1、安装驱动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exe
1)、请先安装驱动程序,然后再插入数据线。
2)、如果以前安装过类似驱动,请先用卸载程序卸载,重新启动电脑后再安装新版驱动。
3)、由于芯片改版,旧的驱动将无法连接,请务必安装新版本驱动。
2DzISP是通过UART口进行ISP下载程序,ISP软件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详细的使用说明请参考使用手册Nuvoton NuMicro ISP Programmer User's Guide V1.01.pdf
二、DzISP连接线说明
B(黑色线)
GND
R(红色线)
VCC
W(白色线)
TXD
Y(黄色线)
RXD
三、DzISP操作注意事项
1DzISP连接线上的插针按照顺序连接上目标板的GNDVCCTXDRXD
2、在目标板上电或者复位时要先按着ISP键(NUC1XX系列上接的是GB15M05X系列上接的为P3.2,按下按键就是把相应的IO拉低进入到ISP模式),再开打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上位机软件,选择“COM”进行连接目标板,点击上位机软件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上的“connect,此时目标板就能跟上位机通信进行ISP下载。(可参考Nuvoton NuMicro ISP Programmer User's Guide V1.01.pdf上的关于ISP下载的原理说明)。
3DzISP连接线上的开关为常闭开关,按下开关断开目标板的电,实现上电复位功能,如果上电复位不良,可以通过这个开关进行断电再上电的操作。此后DzISP可用于对目标板进行ISP下载。
4、要确保新唐的M0LDROM中烧有相应的ISP代码(M05X系列对应ISP_LD_M051series.bin和NUC1XX系列对应ISP_LD_NUC100series.bin),以及配置区能从LDROM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