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对石英晶振的要求?

楼主(2015-11-04):
        射频电路与一般的MCU单片机控制电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原因是射频电路因为涉及信号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两部分,一般的控制电路,是通过一个完整工作状态线路,进行分频、按键式功能控制,只要每一个按键对应一个“码值”或者“脉冲信号”,就可以完成一个MCU发出的指令了,属于同一块PCB完成MCU所有指令。
       而射频电路因为涉及信号的发射端和接收端两块独立的PCB,这中间就要考虑到“信号传输、杂波、干扰和灵敏度”等等参数;首先:射频电路对晶振的精度要求很高,精度误差一定要≤±20PPM,甚至于明确为≤ ±10PPM,对于6.000MHz以下频点,阻抗一般要控制在≤100Ω,6.000MHz以上频点的阻抗一般要控制在≤60Ω;
       说明下:精度超标会导致发射和接收端的信号不能正常对接或者对接收端无法识别发射端的信号;而阻抗会影响发射接收的灵敏度,严重时会降低300-700毫秒,有时还会出现整个线路板因为晶振的不工作而产生死机的现象。
       射频电路常用的晶振频点为4.8970MHz、6.7458MHz、6.75349MHz 、13.560MHz 、13.52127MHz等等,小数点后面都有至少三位明确的数字要求;很少像一般的控制电路,仅仅使用4.000MHz、6.000MHz、8.000MHz 、12.000MHz这个整位数的频点,这就是两点明显的不同点。
       另外,了解更多晶振资讯和技巧及k字晶振,不妨登入凯越翔官查询更加详细的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