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DIY,PT2262;PT2272芯片组建遥控,求助

楼主(2015-11-04):
遥控车,DIY,PT2262;PT2272芯片组建遥控,求助中间没有加单片机?帮忙看下,谢谢
自己在网上买的无线发射编码模组;无线接收编码模组;电机驱动模组
组装后,远距离遥控,必需近距离遥控才能有效(贴板),.求大神们帮忙相关照片如下:

电机驱动模组:
HG7881CP 两路 电机驱动板
TELESKYHG7881 HG7881CP 两路 电机驱动板 电机驱动模块
1、板载2HG7881马达控制芯片
2、模块可以同时驱动2个直流电机或14线2相式步进电机
3、模块输入电压:2.5-12V
4、每通道具有800mA连续电流输出能力
5PCB尺寸:29.2(mm)x23(mm)

遥控器与带解码接收板使用说明书
一 遥控器
工作电压:DC12V(27A/12V电池一粒)
    工作电流:10mA@12V
    辐射功率:10mw@12V
    调制方式:ASK(调幅)
    发射频率:315或433.92MHZ(声表稳频)
    传输距离:50-100M(空阔地,接收装置灵敏度为负100dbm)
    编码器类型:固定码
二 带解码接收板
工作电压为DC5V,接收灵敏度为-98db。有7个脚位,分别是VT、D3、D2、D1、D0、+5V、GND。VT是有效信号高电平输出脚,一旦接收到有效信号,该脚输出高电平,也可驱动继电器。
尺寸:6.6*22*41mm
三 遥控器上有四个按键,分别对应接收板上的四个数据位输出脚D0、D1、D2、D3。按按键发射信号,对应的数据位就会输出高电平。

我查询了好多资料,发现,我那样接,是不行的

中间还是需加单片机,但缺少程序,不会写

在线求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片如下

网友A:
遥控器电压不足,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电压不足,换电池。

有换,还是不行。。。。

VT端是否需接线嘛?

还有是否必需加单片机??

找了也几天资料,没有找求助大侠

网友A:
VT是检测端口,有按键按下VT也输出高电平。你现在近距离可以遥控小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是检测端口,有按键按下VT也输出高电平。你现在近距离可以遥控小车吗?

可以的,但要靠得非常近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是检测端口,有按键按下VT也输出高电平。你现在近距离可以遥控小车吗?

我查询了好多资料,发现,我那样接,是不行的

中间还是需加单片机,但缺少程序,不会写

在线求助

网友B:
应该不用单片机吧?PT2272后面如果是M的话。把无线模块拆下来接个LED试试,看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遥控距离变短也可能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单片机吧?PT2272后面如果是M的话。把无线模块拆下来接个LED试试,看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遥控距离 ...

应该是信号问题,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询了好多资料,发现,我那样接,是不行的

中间还是需加单片机,但缺少程序,不会写

你也喜欢玩单片机啊,到什么程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换,还是不行。。。。

VT端是否需接线嘛?

你是换的遥控器的电池吗

网友A:
不用单片机应该也行,就是把你的驱动电机模块的4根输入引脚用10K电阻分别接地。

网友A:
你的电机驱动模块的输入端也是4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驱动模块的输入端也是4根吗

是的,目前正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正想办法

不用单片机应该也行,就是把你的驱动电机模块的4根输入引脚用10K电阻分别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片机应该也行,就是把你的驱动电机模块的4根输入引脚用10K电阻分别接地

接地的作用是??

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帮忙提供下下,谢谢

网友C(2016-08-22):
应该是你车上供电不足

网友D(2024-11-19):
是信号干扰问题,这种模块很容易受到电机的干预,电机和接收模块分开电源供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接收端有天线不,没天线你找到天线接口接条电线上去看看行不

网友F:
这么多年的老帖是怎么挖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