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运行时间记录器请高手朋友给看看要怎样改才行啊!!

楼主(2015-11-04):
自己通过学习1302时钟视频和朋友的指点,编写了一个1302显示时间再配合24c02在每发生一次中断时存储一下计时时间的程序,现在能正常显示时间,在发生中断时也能保存时间,发生中断多次也能保存多次时间,存储地址也顺序后延,可以用按键读取保存的次数和时间,想再改进一下,按键按第一次显示第一次中断保存的时间,按键按第二次显示第二次中断保存的时间,按键按第三次显示第二次保存的时间减第一次保存的时间。按键按第四次显示第三次保存的时间,按键按第五次显示第第四次保存的时间,按键按第六次显示第四次保存的时间减第三次保存的时间,以此后推,要怎样改写啊!请高手朋友给看看吧!谢谢啦!!!下面是程序和仿真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IIC.h "
sbit sck=P1^0;
sbit io=P1^1;
sbit beep=P1^6;         //定义蜂鸣器
sbit rst=P1^7;
sbit key1=P1^5;//小时+
sbit key2=P1^4;//分钟+
sbit key3=P3^7;//按键读取
sbit key4=P3^6;//按键返回计时
uchar code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char code smg_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08,0x18,0x28,0x38,0x48,0x58,0x68,0x78};
  //共阴数码管 0-9  '-' '熄灭‘表
uint AdderCnt;
uint DuQu;
uint baochunchishu;//保存次数
uchar NOW[6]={2,3,5,9,5,5,}; // 闹铃设置数组   23:59:55 开闹钟
uchar time_data[7]={15,4,12,31,23,55,00}; //初值年.周.月.日.时.分.秒  15年星期四 12月31日 23点59分50秒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value,count,status,keyvalue=0,value1;
uchar  num1 ,num2,num3 ,num4,num5,num6,num7,num8,num9 ,num10,num11,num12,num13,num,t;
uchar  num14 ,num15,num16 ,num17,num18,num19;

//---------- 函数声明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单字节写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单字节读
void set_rtc(void);//设置时钟函数
void read_rtc(void);//读时钟
void time_pros(void);//处理函数
void time_pros1(void);//处理函数
void init();
uchar disp[16];
uchar disp1[16]=0;
void display(void);//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1(void);//显示保存数1
void display2(void);//显示保存数2
void delay(uint);//延时函数
void key_check();//按键检测
void naozhong(); //闹钟检测
void warn();         //报警声音
void dely500(void) ;//延时函数
  void KeyCheck();//按键按下显示计时时间
   void duqubaochunshu();//读取保存数
/*************单字节写函数***************/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io=dat&0x01;
        dat=dat>>1;
        sck=1;
   }
}
/***********写地址,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写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写数据
  rst=0;
  _nop_();
  io=1;
  sck=1;
}
/***********单字节读***********/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单字节读
{
  uchar i;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写地址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o)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设置时钟函数****************/
void set_rtc(void)
{
   uchar i,j;
   for(i=0;i<7;i++)
   {
         j=time_data/10;
         time_data=time_data%10;
         time_data=time_data+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_ds1302(write_add,time_data);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写保护
}
/*********读时钟函数***********/
void read_rtc(void)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read_ds1302(read_add);
           }
   }
/*************处理函数***************/
void time_pros(void)//处理函数

{
  disp[0]=time_data[6]%16;//显示miao
  disp[1]=time_data[6]/16;//显示shimiao
  disp[2]=10;                  //显示—号
  disp[3]=time_data[5]%16;//显示分
  disp[4]=time_data[5]/16;//显示十分
  disp[5]=10;                  //显示—号
  disp[6]=time_data[4]%16;//显示小时
  disp[7]=time_data[4]/16;//显示十小时

  disp[8]=time_data[3]%16;//显示
  disp[9]=time_data[3]/16;//显示

  disp[10]=time_data[2]%16;//显示
  disp[11]=time_data[2]/16;//显示

  disp[12]=time_data[1]%16;//显示
  disp[13]=time_data[1]/16;//显示

  disp[14]=time_data[0]%16;//显示
  disp[15]=time_data[0]/16;//显示
}
/***********************************/
            /*************处理保存函数***************/
void time_pros1(void)//处理函数

{
  disp1[0]=num15/10; //保存次数十位
  disp1[1]=num15%10; //保存次数个位
  //disp1[2]=10;                  //显示—号
  disp1[2]=num7%10;//十小时
  disp1[3]=num8%10;//小时
  //disp1[5]=10;                  //显示—号
  disp1[4]=num9%10;//十分
  disp1[5]=num10%10;;//分
  disp1[6]=num11%10; //十秒
  disp1[7]=num12%10; //秒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显示ds1302的计时*************/
  P2= smg_we[0];        //显示miao
  P0=smg_du[disp[0]];//
  delay(5);

  P2= smg_we[1];
  P0=smg_du[disp[1]];//显示shimiao
  delay(5);

  P2= smg_we[2]        ; //显示—号
  P0=smg_du[disp[2]];
  delay(5);

  P2= smg_we[3];        //显示分
  P0=smg_du[disp[3]]; //
  delay(5);

  P2= smg_we[4];         //显示十分
  P0=smg_du[disp[4]]; //
  delay(5);

  P2= smg_we[5]        ; //显示—号
  P0=smg_du[disp[5]];
  delay(5);

   P2= smg_we[6];        //显示小时
  P0=smg_du[disp[6]]; //
  delay(5);

   P2= smg_we[7];        //显示十小时
  P0=smg_du[disp[7]]; //
  delay(5);
   P2=0xff;
         delay(5);
         }
/*****************显示24C02保存的时间函数******************/
         void display1(void)//显示保存时间
{

        P2= smg_we[0]        ;
  P0=smg_du[disp1[7]]; //秒

  delay(5);
   P2= smg_we[1]        ;
  P0=smg_du[disp1[6]];//十秒
        delay(5);
   P2= smg_we[2]        ;
  P0=smg_du[disp1[5]];//分
  delay(5);

  P2= smg_we[3]        ;
  P0=smg_du[disp1[4]];//十分
  delay(5);

  P2= smg_we[4]        ;
  P0=smg_du[disp1[3]];//小时
delay(5);

    P2= smg_we[5]        ;
  P0=smg_du[disp1[2]];//十小时
delay(5);

    P2= smg_we[6]        ;
  P0=smg_du[disp1[1]];//计时次数个位
delay(5);

  P2= smg_we[7]        ;
  P0=smg_du[disp1[0]];///计时次数十位
  delay(5);
   P2=0xff;
         delay(5);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25;y>0;y--);//20151025改原y=120
   }
/************按键函数************/
void key_check()
{
                if(key1==0)                           //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time_data[4]=((time_data[4]+1)>>4)*10 + ((time_data[4]+1)&0x0f);   //小时加1

                                        if(time_data[4]>23)        time_data[4]=0;                                   //判断
                                        time_data[4]=time_data[4]%10+time_data[4]/10*16;   //转十进制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4,time_data[4]);  //写小时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
                                        //set=0;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time_data[5]=((time_data[5]+1)>>4)*10 + ((time_data[5]+1)&0x0f);   //分加1

                                        if(time_data[5]>59)        time_data[5]=0;                                   //判断
                                        time_data[5]=time_data[5]%10+time_data[5]/10*16;   //转十进制

                                        write_ds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2,time_data[5]);  //写分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加写保护
                                }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
                                           key_check();//按键检测
                                           read_rtc();
                                           time_pros();//处理函数
                                           display();
                                           naozhong(); //定时闹钟
                              }
                          }
             } */

}
/************************************************************************/
/*                                          闹钟函数                                                                                        */
/************************************************************************/
void naozhong()
{

        if(disp[7]==NOW[0]&&disp[6]==NOW[1]
                &&disp[4]==NOW[2]&&disp[3]==NOW[3]
                &&disp[1]==NOW[4]&&disp[0]==NOW[5])                // 设置NOW的时间与时钟时间显示比较
        {
          warn();//报警
        }
}

/************************************************************************/
  void warn()         //报警声音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beep=~beep;
                dely500();
        }
        for(count=100;count>0;count--)
        {
                beep=~beep;
                dely500();
                dely500();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定时50ms.
  TL0=(65535-50000)%256;
  t++;
  if(t==20)
  { t=0; num13++;
if (num==2)
{
   num++;
}
else
{
   num =0;

   }
if(num13>=10)

{num13=0;status++;}
if(status>=2)
{status=0;}
  }
}
/***********************中断保存*************************/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0
   {

          EA=0; // CPU所有中断关

                   baochunchishu+=1; //保存次数
           AdderCnt += 7;//
           if(AdderCnt >= 255)  //根据空间大小,对AdderCnt做限定
           {
                  AdderCnt = 0;
                  baochunchishu=0;
           }

          num1=disp[0];
      write_adress_data(0x00+AdderCnt,num1);//写秒
          delay(10);
          num2=disp[1];
      write_adress_data(0x01+AdderCnt,num2);//写十秒
          delay(10);
          num3=disp[3];
      write_adress_data(0x02+AdderCnt,num3);//写分
      delay(10);
          num4=disp[4];
      write_adress_data(0x03+AdderCnt,num4); //写十分
      delay(10);
      num5=disp[6];
      write_adress_data(0x04+AdderCnt,num5);//写小时
      delay(10);
           num6=disp[7];
      write_adress_data(0x05+AdderCnt,num6); //写十小时
      delay(10);
          write_adress_data(0x06+AdderCnt,baochunchishu); //写保存次数
           delay(10);
      write_adress_data(255,AdderCnt); //写保存到现在使用的地址
      delay(10);

       EA=1;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定时50ms.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开定时器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
void dely500(void)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i>0;i--)
   _nop_();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200);
                start();//IIC开始信号
                delay(10);
                delay(10);
                AdderCnt=read_radress(255);//读        保存地址
                delay(10);
                baochunchishu=AdderCnt/7;//读        保存次数
            EA=1; // CPU所有中断开(IE最高位MSB)
        EX0=1; // INT0中断开
        IT0=1; // INT0低电平触发(为1则为下降沿触发)
            init();
            set_rtc();
            while(1)
                {

                          key_check();//按键检测
                          read_rtc(); //读取时间
                          time_pros();//处理函数
                          time_pros1();//处理保存函数
                          display1(); //显示保存时间
                          KeyCheck();//按键按下显示计时时间
                          naozhong(); //定时闹钟
                          duqubaochunshu();//读取保存数

                   }
}
void KeyCheck()//按键按下显示计时时间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keyvalue=1;
                             }
        while(!key4)
                  {
                   key_check();//按键检测
                   read_rtc();
                   time_pros();//处理函数
                   display();
                   naozhong(); //定时闹钟

                   }

    }

        keyvalue=0;
}
/****************************************/
void duqubaochunshu()//读取保存数
{if(key3==0)//原来的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delay(200);
                               start();//IIC开始信号
                                           delay(10);
                             num15=read_radress(0x06+DuQu);//读        保存次数
                                         delay(10);
                                 num7=read_radress(0x05+DuQu);//读        十小时
                                         delay(10);
                                         num8=read_radress(0x04+DuQu);//读        小时
                                         delay(10);
                                         num9=read_radress(0x03+DuQu);//读 十分
                                         delay(10);
                                         num10=read_radress(0x02+DuQu);//读        分
                                         delay(10);
                                         num11=read_radress(0x01+DuQu);//读 十秒
                                         delay(10);
                                         num12=read_radress(0x00+DuQu);//读 秒
                                         delay(10);
                                     DuQu += 7;
                                         if( DuQu > 255)

                                             {
                                               DuQu = 0;
                                              }
                                    }

                            }
                                  }

网友A:
你把你所有  按键情况的计算方式  列个表格    庵后看一下  应该比较容易做的   用一个数组来记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所有  按键情况的计算方式  列个表格    庵后看一下  应该比较容易做的   用一个数组来记录数据

谢谢版主啦!!这个是按键情况

楼主:
高手朋友给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