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Altium Designer不能导入pcb文件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还是不能导入PCB文件

网友A(2015-11-04):
没有建PCB文件!

网友B: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能分享一下解决过程吗?

网友B:
1.打开软件 ——点击文件 ——新建——工程——PCB工程。此时工程文件已经建好只需保存即可。
2.新建——此处分别建好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分别保存。接下来你就可以画图了。画好之后点击设计——工程网络表——protel 此处会生成一个文件点击保存。
3.接下来再一次点击设计此处你会看到一个update PCB document PCB....点击即可。下一步会生成一个表此处点击执行更改就好了。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摸索了。为了说明“——”代表箭头。

网友D(2016-12-16):
需要新建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