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刚从事工作和硬件相关,师傅不教,只能自学,求大神指导,如何学习硬件、单片机

楼主(2015-11-05):
求助!!!!!
新人刚刚从事工作和硬件相关,师傅不教,只能全部自己学习了,求大神知道,如何学习硬件、单片机什么的。主要是买什么样的试验机、教材、软件、数据线什么的。求指导。谢谢

网友A:
51黑论坛,有一个专门供初学者学习的板块,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表示要先买一arm板子 ,淘宝卖家会给你关于板子的详细资料和视频,按着视频去学。边学边在AD上面学着画PCB板子,最后嵌入式语言

网友C:
先学习电子电路基本知识,单片机原理及接口配置,元件参数配置,再进行电路设计,软件开发,实际应用,试验机很多,一般都行,学好再进一步学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