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load 3d model from file! AD布局拖动元件时出来此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5.1.14  布局拖动元件时就成这样了。cannot load 3d model from file!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2016-03-22):
我也遇见这个错误了,怎么办啊!!!!!!!!!!!!!!!!!!

网友A:
LZ解决了吗???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错误了!!!

网友B(2016-06-27):
DXP-参数选择-system-file types

网友C(2016-11-11):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行

网友E(2018-01-10):
DXP-参数选择-system-file types-PCB-PCB-PCB3DLIB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我也是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要3D效果,你就得建库

网友F(2023-11-10):
快捷键OP→PCB Editor→General→Editing Options→Online DRC不打勾就行了。

网友G(2025-06-17):
Altium Designer 13~16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3D 模型(关闭)及STEO模型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