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8*16点阵亮度按键调节方法

楼主(2015-11-05):
我打算做8*16点阵的俄罗斯方块游戏,用两块74hc595来控制显示,但是led亮度怎么控制?要用按键控制。

网友A:
如果在程序中采用p w m来控制亮度,理论上是能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会比较复杂而已

楼主:
哦!我试试

网友B(2017-01-01):
采用p w m来控制亮度

网友C(2017-05-17):
pwm可以控制

网友D:
采用p w m来控制亮度或者定时器控制PWM,理论上是能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会比较复杂而已

网友E:
可以用pwm调节,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