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湿度传感器lcd1602显示湿度是否合格程序

楼主(2015-11-05):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1^1;//土壤湿度数字信号输出口
sbit  E=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unsigned char  x[2]={0x3F, 0x06};
void  delay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Write_com(uchar order)
{
         E=0;
   RS=0;
         RW=0;
         P0=order;
         delayms(10);
         E=1;
         delayms(1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1)
{
   RS=1;
         E=0;
         RW=0;
         P0=data1;
         delayms(10);
         E=1;
         delayms(10);
         E=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7=h
{

        int i;
        uchar LCD[9]="Humidity:";
        uchar lcd1[16]="Humidity is low:";
        uchar lcd2[16]="Humidity is high";v
  Lcd_Init();
        for(i=0;i<11;i++)
        {
            Write_Data(LCD[i]);
                   delayms(1);
        }
        Write_com(0x80+0X40);
        delayms(10);
        if(D0==1)
        {
                for(i=0;i<16;i++)
                {
                         Write_Data(lcd1[i]);
                         delayms(1);
                }
        }
         else
         {
                for(i=0;i<16;i++)
                                {
                                         Write_Data(lcd2[i]);
                                         delayms(1);
                                }

         }

}

网友A:
非常好,这个有用值得加分

网友B(2017-03-16):
unsigned char  x[2]={0x3F, 0x06};     请问在这个例程中这句话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C(2017-11-14):
需要用ad模块么?

网友C:
试了一下,这个程序总是报错

网友D(2018-12-26):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这个有用值得加分

你好,请问可以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