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导 做一个数码管显示与按键模块

楼主(2015-11-05):
做一个数码管显示与按键模块,由51单片机接受脉冲信号,对脉冲计数,一次脉冲在一个数码管上显示1,多一次脉冲就加一。按下确认键后停止,并用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每一次脉冲显示20分钟倒计时,例如,4次脉冲就显示80分钟倒计时。

网友A:
什么样的脉冲?

网友B:
这个需要什么

网友C:
没明白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一元硬币专用投币器的输出脉冲

网友D:
你只要让一个IO口检测上升沿,然后让一个变量+1就好了啊,可以扫描检测,也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D:
估计你的脉冲也是用按键输入的吧,给你段程序,自己思考(按键按下接低电平)

sbit pulse P1^1;//脉冲输入
sbit sw P1^2;//倒计时按钮

void main()
{
        int count;
P1=0xff;
        while(1)
        {
                if(pulse==0)
                {
                        count++
                        while(pulse==0);
                }
                if(sw==0)
                        break;
        }

        while(1)
        {
                count*=20;
        }
}

网友D:
你的脉冲应该也是按键产生的吧,给你个例子,自己思考(按键接低电平)
sbit pulse P1^1;//脉冲输入
sbit sw P1^2;//倒计时按钮

void main()
{
        int count;
        P1=0xff
        while(1)
        {
                if(pulse==0)
                {
                        count++
                        while(pulse==0);
                }
                if(sw==0)
                        break;
        }

                count*=20;
        while()
        {
                ......
        }

}

楼主:
一元硬币专用投币器的脉冲,就一个凹型那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元硬币专用投币器的脉冲,就一个凹型那种

我见过的硬币机应该可以识别5毛和一元,5毛是一个脉冲,一元是连续两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的硬币机应该可以识别5毛和一元,5毛是一个脉冲,一元是连续两个脉冲。

现在淘宝上卖的一元那种硬币机那种好像都是一个脉冲的吧,我就找到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的硬币机应该可以识别5毛和一元,5毛是一个脉冲,一元是连续两个脉冲。

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我用过的是HS-636,当时是利用手边现有的PLC测试的。SET设定中还有些专用的通讯协议,和其他的脉冲数量方案,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F:
用计数器,把计数器的值显示,按键定义个值,

网友G(2019-02-07):
晕!搞手板前这些事都应该搞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