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汽车减震器DIY小台钻

楼主:
用旧的汽车减震器加旧的汽车鼓风机电机做的小台钻

旧汽车减震器加汽车鼓风机电机

旧汽车减震器加汽车鼓风机电机

网友A(2015-11-06):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马达力量肯定不错。汽车减震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马达力量肯定不错。汽车减震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主要用他做导轨,两根后减,加一根前减。那些细的就是后减震里面的,粗的是汽车的前减震器里面的

网友C:
其实可以做的再美观一点,,哈哈,我也想做一个,就是家里没有电焊机,

网友D:
楼主棒棒的,这东西有用  能分享详细一点的制作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棒棒的,这东西有用  能分享详细一点的制作资料吗?

很简单的,就是用汽车的减震器的芯,起导向的作用,粗的是汽车的前减震的芯。电机和钻夹要用车床车个连接轴,电机把汽车的鼓风机电机去掉扇子。就这么简单,功率刚刚的。手柄哪里加个汽车的玻璃升降开关控制电机。还可以反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