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传感器1602显示程序下载

楼主:
主函数//////////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Da=P1^3;
sbit led0=P1^4;
//sbit led1=P1^5;
//bit flag=0;
//u8 data_byte;
//u8 RH,RL,TH,TL;
u8 Data[5];
//u8 Dat;
void delay10us(u8 z)
{
        u8 i;
        for(i=z;i>0;i--)
        {_nop_();}
}
//void delay10us(u8 t)
//{
//        while(--t);
//}
//void delayms0(u8 t)
//{
//        while(t--)
//        {
//                //大致延时1mS
//                delay10us(245);
//                delay10us(245);
//        }
//}

void start()
{
        Da=1;
        delay10us(10);
        Da=0;
        delayms(30);
        Da=1;
        delay10us(40);

}

void receive()
{
        u8 i,j;
        //u8 tem;
        u8 Dat;
        start();

        while(Da);//等待响应

        while(!Da);//等待响应结束,拉高准备传输数据

        while(Da);//开始传送

        for(i=0;i<5;i++)
        {
                for(j=0;j<8;j++)
                {

                        while(!Da);//检测0或1
                        delay10us(40);

                        //tem=0;
                        if(Da==1)
                        {Dat<<=1;
                                Dat|=0x01;
                        }
                        else
                        {Dat<<=1;
                                Dat&=0xfe;}
//                        tem=1;
                        while(Da);
//                        Dat<<=1;
//            Dat|=tem;
//

                        }
                Data=Dat;
                Dat=0;

}

        Da=1;

        }

u8 jiaoyan()
{
        u16 a=0;
        u8 i;
        for(i=0;i<4;i++)
                {a+=Data;}
        if((u8)a!=Data[4])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接收一个字节**********************/
//u8 receive_byte()
//{
//        u8 i,temp,count;
//        for(i=0;i<8;i++)
//        {
//                count=2;
//                while((!Da)&&count++)
//                temp=0;
//                delay10us(40);                                //关键时间:10~23之间
//                if(Da==1)temp=1;
//                count=2;
//                while((Da)&&count++);
//                if(count==1)break;
//                data_byte<<=1;
//                data_byte|=temp;
//        }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
//        u8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        u8 count;

//        start();                                        //开始信号
//
//       while(Da);
//                count=2;
//                while((!Da)&&count++);        //DHT11高电平80us是否结束
//                count=2;
//                while((Da)&&count++);
//                R_H=receive_byte();
//                R_L=receive_byte();
//                T_H=receive_byte();
//                T_L=receive_byte();
//                check=receive_byte();
//
//                Da=0;
//                   delayms(1);                                //拉低延时
//                Da=1;
//                num_check=R_H+R_L+T_H+T_L;
//
//                if(num_check=check)
//                {
//                        RH=R_H;
//                        RL=R_L;
//                        TH=T_H;
//                        TL=T_L;
//
//                                                flag=0;
//                                                led1=0;
//                                                delayms(500);
//                                                led1=1;
//                }
//                                        else
//                                                flag=1;
//
//}

void main()
{
        u8 i;
        lcd_init();
        lcd_initdata();
        while(1)
        {

                receive();
                i=jiaoyan();
                if(i!=0)
                {
//                if(flag==0)
//                {
//                lcd_conv(RH,TH);
                lcd_conv(Data[0],Data[2]);
                lcd_dis0();
                lcd_dis1();
                led0=0;
                delayms(500);
                led0=1;
                }
                else
                lcd_dis2();
                delayms(2000);
}
}
lcd1602 显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2;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1^0;
uchar code tab0[]={"shidu:"};
uchar code tab1[]={"wendu:"};
uchar code tab2[]={"erroy"};
uchar dis_buf[4];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rs=0;
        lcdrw=1;
        lcd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2&0x80);
        lcden=0;
        return(result);
}
void write_com(uint com)
{
        while(lcd_busy());
        lcdrs=0;
        lcdrw=0;
        P2=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int date)
{
        while(lcd_busy());
        lcdrs=1;
        lcdrw=0;
        P2=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lcd_clr()
{
        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38);
        delayms(5);
        write_com(0x0c);
        delayms(5);
        write_com(0x06);
        delayms(5);
        write_com(0x01);
}

void lcd_initdata()
{
        uchar i;
        write_com(0x00|0x80);
        delayms(2);
        i=0;
        while(tab0!='\0')
        {
                write_data(tab0);
                delayms(2);
                i++;
}
        delayms(10);
        write_com(0x40|0x80);
        delayms(2);
        i=0;
        while(tab1!='\0')
        {
                write_data(tab1);
                delayms(2);
                i++;
        }
        delayms(10);
}
void lcd_conv(uchar in0,in1)
{

        dis_buf[0]=in0/10+0x30;
        dis_buf[1]=in0%10+0x30;
        dis_buf[2]=in1/10+0x30;
        dis_buf[3]=in1%10+0x30;

}

void lcd_dis0()
{

        write_com(0x06|0x80);
        delayms(2);

        write_data(dis_buf[0]);
        delayms(2);
        write_data(dis_buf[1]);
        delayms(2);

        write_data(0x25);
        delayms(2);
}

void lcd_dis1()
{
        write_com(0x46|0x80);
        delayms(2);
        write_data(dis_buf[2]);
        delayms(2);
        write_data(dis_buf[3]);
        delayms(2);

        write_data(0xdf);
        delayms(2);
        write_data('C');
        delayms(2);
}
void lcd_dis2()
{
        uchar i;
        write_com(0x06|0x80);
        delayms(2);
        i=0;
        while(tab2!='\0')
        {
                write_data(tab2);
                delayms(2);
                i++;
}
}

网友A(2015-11-07):
谢谢分享很好,楼主能给个电路图或者描述一下电路连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好,楼主能给个电路图或者描述一下电路连接吗?

可以啊

网友B:
本程序用的是DHT11温湿度传感器,程序中注释掉的语句,是另一种方式。我用的是STC12C5A60s2芯片。
管脚接线按程序定义管脚连接即可。

网友C(2015-12-21):
刚好课程设计要用到  学习了

网友D:
LCD1602.H(98): warning C214: 'Argument': conversion: pointer to non-pointer
为什么我显示的是这个

网友E(2016-06-30):
你好,你的程序该怎么看呢

网友F(2016-10-23):
楼主可以教教怎么移植这个程序吗

网友G:
DHT11接的那个接口

网友H(2017-01-11):
正在学习DHt11,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I(2017-03-23):
我想试试

网友J(2017-05-05):
程序下进去不显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正在学习DHt11,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怎么有2个void receive()函数

网友L(2017-07-25):
引用 网友B:
本程序用的是DHT11温湿度传感器,程序中注释掉的语句,是另一种方式。我用的是STC12C5A60s2芯片。
管脚接 ...

恢复注释掉的语句在51上keil中有两个错误,显示程序中只能有一个display10us个一个displayms,求解

网友M(2017-12-06):
是因为我是新手的原因吗,表示有点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