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写串口通信协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本人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主要功能是实现串口通信协议,并附带数码管显示等功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现在希望每隔500ms发送一串16字节的数据,这个500ms我使用定时器0来实现,在10ms定时器中Send_Wait_1++。主函数中,上电先发送一串数据,数据发送过程中,Send_Wait_1一直清零,当定时器0启动时,每次当Send_Wait_1>=50时,启动发送函数Uart2_SendString(),但是我用keil5软件仿真时,发现Send_Wait_1一直在增加,但是到了50后,并没有触发if语句从而发动Uart2_SendString(),程序烧到板子上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发送端只有上电后第一次发动的Uart2_SendString(),之后一直没有数据发送,纠结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Uart2_Init();
        Send_Wait_1=0;
        Uart2_SendString();
        if(Send_Wait_1>=50)
        {
  Send_Wait_1=0;
        Uart2_SendString();
        }
        DisP4(1234);
        Digi();
        Key4();

}

定时器0,100us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US100++;
  if(US100>= 10)
    {US100=0; Serve1MS();                // 1MS¼Æê±
      MS1++;
    if(MS1>=10)
       {MS1=0;  Serve10MS();             // 10MS¼Æê±
        MS10++;
      if(MS10>=10)
        { MS10=0;  Serve100MS();           // 100MS¼Æê±
        MS100++;
                                 if(MS100>=10)
                                 {
                                         MS100=0;  Serve1S();                // 1S¼Æê±
                                         S1++;
                                         if(S1>250) S1=0;
                                 }
        }
       }
    }
}

工程文件见附件,求高手指导一下

keil5工程

楼主:
我在用定时器0实现的1s定时器里控制p55取反,效果是LED闪烁,我发现,如果把        DisP4(1234);         Digi();         Key4()三行屏蔽的话,灯闪效果莫名地消失了,但是串口二会不断地发数据而不是按照我期望的那样每隔500ms发数据

网友A:
  if(Send_Wait_1>=50)         {   Send_Wait_1=0;         Uart2_SendString();         }                 DisP4(1234);         Digi();         Key4();

网友A:
将下面几句放在while(1){}中:  if(Send_Wait_1>=50)         {   Send_Wait_1=0;         Uart2_SendString();         }                 DisP4(1234);         Digi();         Key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下面几句放在while(1){}中:  if(Send_Wait_1>=50)         {   Send_Wait_1=0;         Uart2_SendStrin ...

发现问题了,是在digi函数里放了while(1)死循环了

网友B:
虽然不能全都看懂,还是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