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板如何使用?!

楼主:
想用单独的板子来测试74HC系列芯片的作用,买了万能板不知道怎么用。

            芯片需要驱动电源的,那么,怎么在万能板上接电源呢?
还有电子原件都有接地线,那么GND脚接在万能板的那里?

这些洞洞是相互独立绝缘的吗?

网友A(2015-11-08):
你这种目测应该是单独孔的,洞洞彼此间绝缘。

网友B:
用焊锡连接在一起就行

网友C:
洞洞是相互独立绝缘的。电源你可以选择几种方法,焊接USB接口,或电源接口!或者利用排针

网友D:
这个通常和焊接联系在一起

网友E:
洞洞板也叫做通用板,应用非常方便,尤其适合初次开发实验硬件电路,板的形式和外形尺寸也有各种各样的,向楼主显示的这种,还可以焊接完毕后,插入印刷板的插座中。板上的孔洞纵向和横向的距离适合插入各种双列直插集成电路,及单列的各种模块电路和部分元器件,焊接时可以插进元器件后用细铜线互相连接,并且可以双面连线,使其能作为准双面板使用。至于有些用焊锡连接孔洞的方法构成连线,不是很方便,尤其新手焊接技术较差的时候,还容易造成短路,我不建议采用。我经常做一些数量比较少的电路,就是用这种板来焊接的。

网友F:
上下分界  上面电源正  下面负  自左向右焊接元器件和电路

网友G:
这个是万能万用板,可以插入任意的芯片,通过飞线进行焊接来连接所需的管脚。需要有一点焊接功底的哦。

网友H:
用线连起来的

网友I:
对照芯片引脚图,接个排阵,电源你就外接电源给它,地你就接地,板子之间绝缘,主要焊的技术

网友J:
看孔与孔之间是否绝缘,只要看孔与孔之间有没有覆铜连线就行了,有连线,说明两孔之间导通,没连线,说明断开绝缘,目测你这个板子是绝缘的。如果想用这个板子测试芯片,只要把这个芯片插在板子上,然后自己焊接连线就好了,如果这个芯片还想拿下来,最好用一个芯片插座,芯片插座焊在板子上,芯片插在芯片插座上,当其他地方需要这个芯片时,只要将芯片从芯片插座上撬下来就行了。

网友K:
对应着焊接就可以

网友L:
每个洞洞都是独立彼此绝缘的,你可以随意在上面焊接任何可以焊上去的器件  自己随意连线

网友M:
洞洞之间是两两都是绝缘的,一般都是单面万能板,上面插件,下面焊锡。

网友N:
每一个孔都是独立的,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O:
洞洞板=过孔+焊盘,骚年,这些洞没有联通,也没有面板那些洞的特性, 都是独立的,我们用锡或者线在上面瞎搞,就可以做出就简单的电路

网友P:
万能版每个孔都是独立的;具体你要测试芯片的话;你要去网站查阅你要查阅的芯片的原理图;然后焊接在板子上;加一些排针;杜邦线连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Q:
每个洞是相互绝缘。要连起来的话可以飞线,或者走锡

网友R:
是的绝缘的。用导线在上面走线,至于电源和地的话可以焊个小的插座上去,圆孔或者USB母口的都可以看爱好了

网友S(2015-12-11):
是绝缘的

网友T:
洞洞板的作用是固定元器件,上面的焊盘可以焊接焊锡,所以就可以将元器件焊在上边,以及连接相邻的焊盘达到导通的目的

网友U:
你该买个面包板

网友V:
拿电烙铁焊

网友W:
用焊锡用导线都可以,把想要的电路搭起来就O了

网友X:
自己搭建电路,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