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显示数字,按下到弹起期间数码管变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08):
/*******************************************************************************
* 实 验 名                 : 动态显示数码管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P2.2,P2.3,P2.4
* 实验效果       : 数码管显示76543210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Delay10ms( );   //延时10ms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ms);
unsigned char keyscanf();           //unsigned char keyscanf();
        unsigned char time[4]={2,0,1,6};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 输    出         :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0;
//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i;
        P26=1;
        P27=1;

        while(1)
        {
            DigDisplay();
                if(KEY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EY2==0)
                        {
                                for(;KEY2==0;)
                    P26=0;
                        if(time[st]<9)//if(time[0]<9&time[1]<9&time[2]<9&time[3]<9)
                        time[st]++;
                        else time[st]=0;
                                while((i<50)&&(        KEY1=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key2
                        if(KEY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EY1==0)
                        {
                                for(;KEY1==0;)
                    P26=0;
                        if(time[st]!=0)
                        time[st]--;
                        else time[st]=9;
                                while((i<50)&&(        KEY1=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key3
                        if(KEY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EY3==0)
                        {
                                for(;KEY3==0;)
                    P26=0;
                        if(st>=0&&st<=2)
                        st++;
                        else st=0;
                                while((i<50)&&(        KEY1=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key4
                        if(KEY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EY4==0)
                        {
                                for(;KEY4==0;)
                    P26=0;
                        if(st!=0)
                        st--;
                        else st=3;
                                while((i<50)&&(        KEY1=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 输    出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0
                        case(1):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1
                        case(2):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2
                        case(3):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3
                }
                GPIO_DIG=DIG_CODE[time];//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keyscanf
* 函数功能                   : 扫描按键
* 输    入         :
* 输    出         :
*******************************************************************************/
unsigned char keyscanf()           ///        unsigned char keyscanf()
        {
        if(KEY1&KEY2&KEY3&KEY4)
                {
                delayms(10);
                if(KEY1&KEY2&KEY3&KEY4)
                {

                                if(!KEY1)
                                {        P26=0;
                                        return(1);}
                                else if(!KEY2)
                                {        P27=0;
                                        return(2);}
                                else if(!KEY3)
                                {        while(!KEY3)
                                        return(3);}
                                else if(!KEY4)
                                {        while(!KEY4)
                                        return(4);}

                }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迟
* 输    入         :
* 输    出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只能是电源与MCU转换过程有问题

网友B:
数码管动态扫描要用定时器中断来扫描才能避免按按键时数码管闪烁的问题;因为像你这样写的话,只要有按键动作,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就会被打断,所以会有闪烁

网友C:
显示的时间的问题,多显示会就会亮啦

网友D:
显示的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