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试程序

楼主(2015-11-08):
#include<reg52.h>//52单片机头文件,规定了52单片机的寄存器和IO口等
#include<intrins.h>//_nop_空指令及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库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sbit DQ=P3^5;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char i=0;
                   unsigned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char i=0;
         for(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与温度有关的显示设置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符号
***************************************************/
/*void display_symbol(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8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Temp!=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_data(Temp);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1ms();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_com(0x80+1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9列开始显示
          write_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1ms();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80+1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ent!=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_data(Cent);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1ms();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
         write_com(0x80+1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6列开始显示
/*write_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write_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_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0x80+1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_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1ms();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网友A: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楼主可以上传压缩包分享一下 这个3个头文件吗

网友B(2017-12-13):
程序不完整吧?连主程序main()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