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堆栈设置

楼主(2015-11-09):
1.堆和栈大小
定义大小在startup_stm32f2xx.s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eap Configuration
;     Heap Size(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2.堆和栈位置
通过MAP文件可知
HEAP                                    0x200106f8  Section     512  startup_stm32f2xx.o(HEAP)
STACK                                   0x200108f8  Section    1024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__heap_base                             0x200106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heap_limit                            0x200108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initial_sp                            0x20010c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显然 Cortex-m3资料可知:__initial_sp是堆栈指针,它就是FLASH的0x8000000地址前面4个字节(它根据堆栈大小,由编译器自动生成)
显然堆和栈是相邻的。
3.堆和栈空间分配
栈:向低地址扩展
堆:向高地址扩展
显然如果依次定义变量
先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大
先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小
4.堆和栈变量
栈:临时变量,退出该作用域就会自动释放
堆:malloc变量,通过free函数释放
另外:堆栈溢出,编译不会提示,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