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BL BLX BX详解

楼主(2015-11-09):
B、BL、BX、BLX 和 BXJ
跳转、带链接跳转、跳转并切换指令集、带链接跳转并切换指令集、跳转并转换到 Jazelle 状态。
语法
op1{cond}{.W} label
op2{cond} Rm
其中:
op1
是下列项之一:
B
跳转。
BL
带链接跳转
BLX
带链接跳转并切换指令集。
op2
是下列项之一:
BX
跳转并切换指令集。
BLX
带链接跳转并切换指令集。
BXJ
跳转并转换为 Jazelle 执行。
cond
是一个可选的条件代码。 cond 不能用于此指令的所有形式。
.W
是一个可选的指令宽度说明符,用于强制要求在 Thumb-2 中使用 32 位 B 指令。
label
是一个程序相对的表达式。
Rm
是一个寄存器,包含要跳转到的目标地址。
操作
所有这些指令均会引发跳转,或跳转到 label,或跳转到包含在 Rm 中的地址处。 此外:
BL 和 BLX 指令可将下一个指令的地址复制到 lr(r14,链接寄存器)中
BX 和 BLX 指令可将处理器的状态从 ARM 更改为 Thumb,或从 Thumb 更改为 ARM
BLX label 无论何种情况,始终会更改处理器的状态。
BX Rm 和 BLX Rm 可从 Rm 的位 [0] 推算出目标状态:
如果 Rm 的位 [0] 为 0,则处理器的状态会更改为(或保持在)ARM 状态
如果 Rm 的位 [0] 为 1,则处理器的状态会更改为(或保持在)Thumb 状态。
BXJ 指令会将处理器的状态更改为 Jazelle。
指令可用性和跳转范围
下表给出了可在 ARM 和 Thumb 状态下使用的指令。 此表中未列出的指令不可在这两种状态下使用。 括号中的注释给出了第一个可在其中使用指令的体系结构版本。
Table 4.7. 跳转指令的可用性和范围
指令
ARM

16 位 Thumb
32 位 Thumb
B label
±32MB
(所有)
±2KB
(所有 T)
±16MB
(所有 T2)
B{cond} label
±32MB
(所有)
–252 到 +258
(所有 T)
±1MBa
(所有 T2)
BL label
±32MB
(所有)
±4MB
(所有 T)
±16MB
(所有 T2)
BL{cond} label
±32MB
(所有)

BX Rm
可用
(4T,5)
可用
(所有 T)
使用 16 位
(所有 T2)
BX{cond} Rm
可用
(4T,5)

BLX label
±32MB
(5)
±4MB [2]
(5T)
±16MB
(除 ARMv7-M 之外的所有 T2)
BLX Rm
可用
(5)
可用
(5T)
使用 16 位
(所有 T2)
BLX{cond} Rm
可用
(5)

BXJ Rm
可用
(5J,6)

可用
(除 ARMv7-M 之外的所有 T2)
BXJ{cond} Rm
可用
(5J,6)

[1使用 .W 可指示汇编器使用此 32 位指令。
[2这是一个指令对。

扩展跳转范围
机器级指令 B 和 BL 对当前指令有地址范围限制。 但是,即使label 超出范围,仍可以使用这些指令。通常您并不知道链接器会将 label 放在何处。必要时链接器会添加代码,以允许进行更长的跳转。 所添加的代码称为中间代码。
Thumb-2 中的 B
您可以使用 .W 宽度说明符强制 B 在 Thumb-2 代码中生成 32 位指令。
B.W 始终生成 32 位指令,即使使用 16 位指令就可访问目标也如此。
对于向前引用,不带 .W 的 B 始终在 Thumb 代码中生成 16 位指令,即使这会导致无法访问可以使用 32 位 Thumb 指令访问的目标。
Thumb-2EE 中的 BX、BLX 和 BXJ
这些指令可在 Thumb-2EE 代码中用作跳转,但不能用于更改状态。 不能在 Thumb-2EE 中使用这些指令的 op{cond} label 格式。在该寄存器格式中,Rm 的位 [0] 必须是 1,执行以 ThumbEE 状态在目标地址继续进行。
条件标记
这些指令不更改标记。
体系结构
有关这些指令在每种体系结构中的可用性的详细信息。
示例
   B       loopA
    BLE     ng+8
    BL      subC
    BLLT    rtX
    BEQ     {pc}+4  ; #0x8004

ARM/thumb之间 函数调用:

在同一状态时直接:BL function即可

返回也直接用MOV PC,LR

不在同一状态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用BX,而不用BL

2.         BX之前要保存好LR

3.         要用BX LR来返回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这一段是为了统一处理器工作状态和软件编译方式(16位编译环境使用tasm.exe编译)
;arm有两种工作状态:
;(1)32位,该状态执行字对准的arm指令;
;(2)16位,该状态执行半字对准的Thumb指令
;不同的工作状态,编译器编译方式也不同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if config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转入32位编译模式
| ;else
THUMBCODE SETL {FALSE} ;设置为FALSE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bx lr
mov pc,lr
MEND
MACRO
MOVEQ_PC_LR
[ THUMBCODE
bxeq lr
moveq pc,lr
MEND
GBLA 指令声明一个全局算术变量,并将其值初始化为 0。
GBLL 指令声明一个全局逻辑变量,并将其值初始化为 {FALSE}。
GBLS 指令声明一个全局字符串变量,并将其值初始化为空字符串 ""。
语法
<gblx> variable
其中:

是 GBLA、GBLL 或 GBLS。
variable
是变量的名称。variable 在一个源文件内的符号中必须是唯一的。
SETA 指令用于设置局部或全局算术变量的值。
SETL 指令用于设置局部或全局逻辑变量的值。
SETS 指令用于设置局部或全局字符串变量的值。
语法
variable <setx> expr
其中:

是 SETA、SETL 或 SETS。
variable
是由 GBLA、GBLL、GBLS、LCLA、LCLL 或 LCLS 指令声明的变量的名称。
expr
是一个表达式,可以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于 SETA,其值是数值型
对于 SETL,其值是逻辑型
对于 SETS,其值是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