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双串口,一个收,另外一个发,用来接收GPS的信息

楼主(2015-11-09):
最近在做个项目,STC12C5A60S2+GPS,GPS挂在串口2上接收数据然后发给串口1,做了好久没做出来,感觉程序逻辑上没什么错误,程序如下,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string.h>
#define S2RI 0x0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nter_ok=0;
uchar temp[80];
uchar gps_flag=0;
uchar rec_start=0;
uchar rec_stop=0;
uint num=0;
sbit LED7=P1^7;
sbit LED6=P1^6;
sbit LED5=P1^5;
sbit LED4=P1^4;
uchar tmp;
  void uart2_init()
  {

         AUXR=0X10;        //允许独立波特率运行
          BRT=0XFD;         //         波特率为9600
        S2CON=0X50;          //方式1,8位,可变波特率,S2REN=1,允许串口接收
           AUXR1 = AUXR1&0xef ;        //        UART2在P1口
    IE2=0X01;         //允许串口2中断
           EA=1;
   }

//void delayms(uint a)
//             {          uint b,c;
//                 for(b=a;b>0;b--)
//                        for(c=1222;c>0;c--)        ;
//                                }

void  init_time()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GPS_interrupt() interrupt 8
{
                IE2=0X00;                         //关串口2中断
      if(S2CON&S2RI)
    {

                      tmp=S2BUF;

                                 if ((tmp== '$')&&(gps_flag==0))         //当第一字符为$时开始接收
                      {
                      rec_start=1;
                           rec_stop=0  ;
                                  }
                         if(rec_start)
                                 {
                                   temp[num++]=tmp ;
                                           if(tmp=='\n')                           //检测到换行符时
                             {
                                   temp[num]='\0';                                 //字符串结束
                                   rec_start=0;
                               gps_flag=1;
                                   rec_stop=1;                                                 //停止接收,转出
                                   num=0;
                             }

                                                 }

                               }
                       S2CON&=~S2RI;                //清空串口2的接收标志位
                  IE2=0X01;                                           //开串口2
}
void  main()
{
       int len,i;
                 init_time();
                 uart2_init();

                 while(1)
            {
                 if(rec_stop)
                        {
                        TR0 = 1;
                        len=strlen(temp);                                                    //        得到字符串长度
                      for(i=0;i<len;i++)                                          //把数据传到串口1
                                          {
                                                    SBUF=temp[i];
                                                while(!TI);
                                                TI=0;
                                          }
                        gps_flag=0;
                        rec_stop=0;
                        }

                        }

}

楼主:
用的GPS是UBLOX-M6-0-001  GPRS用的是SIM900A模块,大家有相关资料吗,可不可以提供一根参考参考

网友A(2016-05-12):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B(2017-02-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你两个串口程序放在一起很难确定是哪个有问题,对照官方文档一个个调好,这个不难的

网友D(2017-05-19):
没有初始化串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