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基本概念及其辨析

楼主(2015-11-10):
1.关键字 static 的作用是什么?
在 C 语言中,关键字 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解析:
a.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b.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
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c.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
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2.引用和指针的区别是什么?
解析:
a. 引用必须被初始化,指针不必。
b. 引用初始化以后不能被改变,指针可以改变所指的对象。
c. 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但是存在指向空值的指针。

3..h 头文件中的 ifndef/define/endif 的作用:
解析:
防止该头文件被重复引用

4.#include 与 #include "file.h"的区别?
解析:
前者是从 Standard Library 的路径寻找和引用 file.h,而后者是从当前工作路径搜寻并引用 file.h

5.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在内存中的区别?
解析:
全局变量储存在静态数据区,局部变量在堆栈中

6.堆栈溢出一般有什么原因能导致?
解析:
a.没有回收垃圾资源
b.层次太深的递归调用

7.不能申明为虚函数的函数?
解析:
constructor

8.队列与栈的区别?
解析:
队列先进先出,栈后进先出

9.不能做switch()的参数类型
解析:
Switch的参数不能为实型

10.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能否重名?

解析:
能,局部会屏蔽全局。要用全局变量,需要使用"::"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11.如何引用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
解析:
可以用引用头文件的方式,也可以用 extern 关键字
如果用引用头文件方式来引用某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变量,假定你将那个变量写错了,那么在编译期间会报错
如果你用 extern 方式引用时,假定你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在编译期间不会报错,而在连接期间报错。

12.语句 for( ;1 ;)有什么问题?它是什么意思?

解析:
和 while(1)相同,无限循环

13.程序的内存分配?
解析:
一个由 c/C++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a.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
结构中的栈
b.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 OS回收。注意它与数据结
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c.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d.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e.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子程序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main.cpp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b;栈
char s[]="abc";   //栈
char*p2;        //栈
char *p3="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 在栈上。
static int c=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malloc(10);
p2 = (char*)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 和 20 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 p3 所向"123456"优化成一
个地方。
}

14.三种基本的数据模型?
解析:
按照数据结构类型的不同,将数据模型划分为层次模型、网状模型和关系模型

15.结构和联合有什么区别?
解析:
a. 结构和联合都是由多个不同的数据类型成员组成, 但在任何同一时刻,
联合中只存放了一个被选中的成员(所有成员共用一块地址空间),
而结构的所有成员都存在(不同成员的存放地址不同)。
b. 对于联合的不同成员赋值, 将会对其它成员重写, 原来成员的值就不存在了, 而对于结构的不同成员赋值是互不影响的

16.描述内存分配方式以及它们的区别?
解析:
a.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例如全局变量,static变量。
b.在栈上创建。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
c.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 malloc 或 new 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 free或 delete 释放内存。动态内存的生存期由程序员决定,使用非常灵活,但问题也最多

17.请说出 const 与#define 相比,有何优点?
解析:
Const 作用:定义常量、修饰函数参数、修饰函数返回值三个作用。被 Const修饰的东西都受到强制保护,可以预防意外的变动,能提高程序的健壮性
a.const常量有数据类型,而宏常量没有数据类型。编译器可以对前者进行类型安全检查。而对后者只进行字符替换,没有类型安全检查,并且在字符替换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错误。
b. 有些集成化的调试工具可以对 const 常量进行调试,但是不能对宏常量进行调试

18.分别写出 BOOL,int,float,指针类型的变量 a 与“零”的比较语句?
解析:
BOOL :    if (!a ) or if(a)
int:    if ( a == 0)
float :   const EXPRESSION EXP =0.000001
if ( a < EXP && a >-EXP)
pointer : if ( a != NULL) or if(a == NULL)

19.如何判断一段程序是由C编译程序还是C++编译程序编译的?
解析:
#ifdef __cplusplus
cout<<"c++";
#else
cout<<"c";
#endif

20.论述含参数的宏与函数的优缺点?
解析:         带参宏                    函数
处理时间    编译时                     程序运行时
参数类型    没有参数类型问题     定义实参、形参类型
处理过程    不分配内存                分配内存
程序长度    变长                         不变
运行速度    不占运行时间            调用和返回占用时间

21.用两个栈实现一个队列的功能?要求给出算法和思路?
解析:
设 2 个栈为 A,B, 一开始均为空.
入队:
将新元素 push 入栈 A;
出队:
(1)判断栈 B 是否为空;
(2)如果不为空,则将栈 A 中所有元素依次 pop 出并 push 到栈 B;
(3)将栈 B 的栈顶元素 pop 出;
这样实现的队列入队和出队的平摊复杂度都还是 O(1), 比上面的几种方法要好

22.中断(Interrupts)
解析:
中断是嵌入式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很多编译开发商提供一种扩展—让标准 C 支持中断。具代表事实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关键字__interrupt。下面的代码就使用了__interrupt关键字去定义了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ISR),请评论一下这段代码的。
__interrupt double compute_area (double radius)
{
double area = PI * radius * radius;
printf("\nArea = %f", area);
return area;
}
这个函数有太多的错误了,以至让人不知从何说起了:
1)ISR 不能返回一个值。如果你不懂这个,那么你不会被雇用的。
2) ISR 不能传递参数。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被雇用的机会等同第一项。
3) 在许多的处理器/编译器中,浮点一般都是不可重入的。有些处理器/编译器需要让额处的寄存器入栈,有些处理器/编译器就是不允许在ISR 中做浮点运算。此外,ISR 应该是短而有效率的,在 ISR 中做浮点运算是不明智的。
4)与第三点一脉相承,printf()经常有重入和性能上的问题。如果你丢掉了第三和第四点,我不会太为难你的。不用说,如果你能得到后两点,那么你的被雇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

23.写一个“标准”宏
解析:
输入两个参数,输出较小的一个:#define MIN(A,B) ((A) < (B))? (A) : (B))
表明 1 年中有多少秒(忽略闰年问题):#define SECONDS_PER_YEAR (60 * 60 * 24 *365)UL
以下是加括号和不加括号的区别:
#define DOUBLE(x) x+x 与    #defineDOUBLE(x) ((x)+(x))
i = 5*DOUBLE(5); i 为 30  i = 5*DOUBLE(5); i 为50

24. A.c 和 B.c 两个 c 文件中使用了两个相同名字的 static变量,编译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这两个 static变量会保存到哪里(栈还是堆或者其他的)?
解析:
static 的全局变量,表明这个变量仅在本模块中有意义,不会影响其他模块。
他们都放在数据区,但是编译器对他们的命名是不同的。
如果要使变量在其他模块也有意义的话,需要使用 extern 关键字

楼主:
1.sscanf 和printf
fgets(buf, sizeof(buf), stdin);
scanf(buf, "%d",&hoge);
sscanf是以行单位对输入内容进行解释;
scanf("%d", &hoge);scanf是对连续字符流进行解释的;
sscanf和fgets配合使用,能够达到输入,敲击回车,连续输出值;scanf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2.存储类型修饰符
以下关键字被定义为存储类型修饰符:
typedef   extern   static  auto   register
但是,只有static才是真正的“指定存储区间”关键字
extern使得在其他地方定义的外部变量在本地可见;auto为默认,无显示指定的必要;register可以给出编译器优化提示(因为如今的编译已经很先进了,所以这个基本不用),至于typedef,他只是因为可以给编码带来便利才被归纳到存储类型修饰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