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有哪些

楼主(2015-11-10):
嵌入式操作系统(Embedded OperatingSystem,简称:EOS)是指用于嵌入式系统的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系统软件,通常包括与硬件相关的底层驱动软件、系统内核、设备驱动接口、通信协议、图形界面、标准化浏览器等。嵌入式操作系统负责嵌入式系统的全部软、硬件资源的分配、任务调度,控制、协调并发活动。它必须体现其所在系统的特征,能够通过装卸某些模块来达到系统所要求的功能.下面简单介绍一些你用到或者未用到的操作系统!

1.RetroBSD
RetroBSD 是 2.11BSD 的移植版本,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和固定内存映射的设备上。当前目标是 Microchip PIC32微控制器,包含 128K 内存和 512K 闪存。PIC32 处理器使用 MIPS M4K架构,可执行数据内存和在用户和核心模式下的灵活的 RAM 分区。

2.FreeRTOS
FreeRTOS是一个迷你操作系统内核的小型嵌入式系统。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内存管理、记录功能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

3.手机操作系统Qtopia
Qtopia是一個由Trolltech公司的软件平台,主要用于採用內建式Linux系统(embedded Linux-basedsystem)的电子手帐或移动电话。Qtopia的主要用途,在于提供一個跨平台的软件平台,以便软件开发者可以为系统提供更多的软件。

4.给予Linux的操作系统 MeeGo
MeeGo是开放源码的Linux项目,它把由Intel牵头的Moblin项目跟Nokia领导的Maemo项目结合到单一的开源实践中。它包含了性能优化,可供面向计算和图形的应用及连接服务的开发的组件,对互联网标准的支持,基于Qt的易于使用的开发环境,以及面向小型平台及移动设备的规模和性能而优化的最新的Linux架构。MeeGo目前适用的平台包括上网本、简易台式机、手持计算和通信设备、车载信息娱乐设备、上网电视、多媒体电话。

5.Nucleus
Nucleus 是一个操作系统的核心,与 Linux 和 Windows不同,很容易理解和执行。它将拥有本地支持,小型架构和支持全VGA(没有文本模式)。多数山寨手机采用此操作系统。基于 NucleusOS 的开发包名为 MTK。

6.国产实时操作系统RT_Thread
是是变成操作系统(RT_Thread)是一款主要由中国开源社区主导开发的开源实时操作系统(许可证GPLv2)。实时线程操作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应用系统,包含了实时、嵌入式系统相关的各个组件:TCP/IP协议栈,文件系统,libc接口,图形用户界面等

7. 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NuttX
Nuttx是一个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它有一个小巧是在微控制器的环境中使用。这是完全可扩展,从小型(8位)至中型嵌入式(32位)系统。它的目的还在于要完全符合标准,完全实时,并完全开放

8.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QNX
QNX是一种商用的遵从POSIX规范的类Unix实时操作系统,目标市场主要是面向嵌入式系统。它可能是最成功的微内核操作系统之一。

9. 嵌入式可配置操作系统 eCos
eCos(embedded Configurable operating system),即嵌入式可配置操作系统,最初起源于美国的Cygnus Solutions公司。2003年5 月正式发布了eCos2.0。

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Windows XPEmbedded
Windows XP Embedded为微软研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一个以组件模块展现出与 Windows XPProfessional操作系统一样的接口与操作模式,可依各自需求组合出的操作系统镜像文件,确保有Windows XPProfessional操作系统相依性以及完整的功能。可以应用在各种嵌入式系统,或是硬件规格层次较低的计算机系统(例如很少的内存,较慢的中央处理器等)。

11.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RT-Linux
RTlinux 就是realtimelinux的简写,RT-Linux是一个嵌入式硬实时操作系统,它部分支持POSIX.1b标准。RT linux是由美国墨西哥理工学院开发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到目前为止,RT-Linux已经成功地应用于航天飞机的空间数据采集、科学仪器测控和电影特技图像处理等广泛领域。
RTLinux开发者并没有针对实时操作系统的特性而重写Linux的内核,因为这样做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要保证兼容性也非常困难。为此,RT-Linux提出了精巧的内核,并把标准的Linux核心作为实时核心的一个进程,同用户的实时进程一起调度。这样对inux内核的改动非常小,并且充分利用了

12. 开源嵌入式操作系统 Contiki
Contiki 是一个适用于有内存的嵌入式系统的开源的、高可移植的、支持网络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包括一个多任务核心、TCP/IP堆栈、程序集以及低能耗的无线通讯堆栈。Contiki 采用 C 语言开发的非常小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运行只需要几K的内存。

13. 嵌入式操作系统 Windows CE
WindowsCE是微软公司嵌入式、移动计算平台的基础,它是一个开放的、可升级的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基于掌上型电脑类的电子设备操作系统,
它是 精简的Windows 95,Windows CE的图形用户界面相当出色。

14. 无线传感器网络操作系统 TinyOS
TinyOS是一款自由和开源的基于元件(component-based)的操作系统和平台,它主要针对无线传感器网络(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inyOS是用nesC程序编写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其作为一系列合作项目的结果。 它的首先出现是做为UC Berkeley和IntelResearch合作实验室的杰作,用来嵌入智能微塵当中,之后慢慢演变成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即TinyOS联盟。

15.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djyos
djyos(都江堰操作系统)的核心概念与现有操作系统都不一样,即使我有丰富的注释,但不看书还是很难看明白的。所以,希望想要了解djyos的朋友们,先看看我的书《都江堰操作系统与嵌入式系统设计》,在“下载”页面共享着的。这本书是我多年经验之集成,融汇了许多软硬件系统架构设计方面的思想,以及设计可移植的和高可靠性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方法,不仅仅是djyos的文档。

16. 嵌入式系统 ttylinux
ttylinux 是一个只需要8M磁盘空间的小型 GNU/Linux 发行版。可适合在以太网、调制解调器、ISDN等设备上运行,最低要求是 486SX 以及 12M 内存

17. 嵌入式Linux系统 uclinux
uClinux是嵌入式Linux领域非常重要的分支,已成功应用于路由器、机顶盒、PDA等领域,与标准Linux在内存管理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uClinux从Linux2.0/2.4内核派生而来,其内核二进制映像文件小于512K。无MMU(Memory ManagementUnit),内存管理单元)处理器设计,具有完备的TCP/IP、支持多任务、多种网络协议和文件系统。uClinux可移植性很强,用户通过重新配置、编译内核,可方便移植到多种处理器计算平台。

18.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VxWorks
VxWorks操作系统是美国WindRiver公司于1983年设计开发的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是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良好的持续发展能力、高性能的内核以及友好的用户开发环境,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它以其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性被广泛地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天等高精尖技术及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中,如卫星通讯、军事演习、弹道制导、飞机导航等。在美国的F-16、FA-18 战斗机、B-2隐形轰炸机和爱国者导弹上,甚至连1997年4月在火星表面登陆的火星探测器上也使用到了VxWorks。

19. μC OS-II
μC/OS-II 是一种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多 任务实时操作系统,包含了实时内核、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任务间通信同步(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和内存管理等功能。它可以使各个任务独立工作,互不干涉,很容易实现准时而且无误执行,使实时应用程序的设计和扩展变得容易,使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大为减化,μC /OS-II是一个完整的、可移植、可固化、可裁剪的占先式实时多任务内核。

20. 计算器操作系统 KnightOS
KnightOS 是一个为 TI Z80 计算器专门编写的第三方操作系统。在 Stock OS基础上提供很多特性,包括多任务(可同时运行32个程序)和基于树型结构的文件系统;采用类 Unix 的环境。KnightOS 完全采用Z80 的汇编语言。其核心是独立,你也可以用它来编写自己的操作系统。KnightOS 上的应用程序可使用 31K 的内存

21. Linux 发行版 Ångström
Ångström 是一种针对小型计算机系统(尤其是 SoC)优化的 Linux发行版(内核、引导装载器和应用程序组合)。从技术上说,它并不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因为它包含许多通用组件;设计它的目的是,作为为特定产品创建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础。

22. 嵌入式系统 emDebian
mDebian基于一个简易的embeddedsystem来构造嵌入式系统,即从一个成熟的system中裁减掉不需要的部分,从而精简成一个小的system。emDebian可以将源代码生成Deb包,然后配置到emDiban工具集中,这样就可以和其他软件一样来选取和配置,直接apt-get就可以了。

23. 红旗嵌入式Linux
由北京中科院红旗软件公司推出的嵌入式Linux是国内做得较好的一款嵌入式操作系统。目前,中科院计算所自行开发的开放源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Easy EmbeddedOS(EEOS)也已经开始进入实用阶段了。该款嵌入式操作系统重点支持p-Java。系统目标一方面是小型化,另一方面能重用Linux
的驱动和其它模块。由于有中科院计算所的强大科研力量做后盾,EEOS有望发展成为功能完善、稳定、可靠的国产嵌入式操作系统平台。

24.实时嵌入式平台 BeRTOS
BeRTOS 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适用于嵌入式平台,支持从 8 位到32 位的CPU

25.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XLinux
XLinux是由美国网虎公司推出,主要开发者是陈盈豪。他在加盟网虎几个月后便开发出了基于XLinux的、号称是世界上最小的嵌入式Linux系统,内核只有143KB,而且还在不断减小。XLinux核心采用了“超字元集”专利技术,让Linux核心不仅可能与标准字符集相容,还含盖了12个国家和地区的字符集。因此,XLinux在推广Linux的国际应用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26. 无线传感器网络基础平台 OpenWSN
OpenWSN: 开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基础平台(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内核,硬件的组件化封装,协议栈,示例)

27. 嵌入式操作系统 RS-RTOS
RS-RTOS是一个强实时、深度嵌入式系统。目标是为强实时需求(如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的嵌入式系统提供基础运行平台。项目的研究重点是在资
源受限系统上实现最大化实时性能。RS-RTOS借鉴精简指令集(RISC,CPU的一种设计模式)的成功经验,提出精简功能集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对现有实时嵌入式系统进行精简,保留应用频繁的服务,通过优化精简功能集,从而获得强化的实时性能。RS-RTOS具备许多工业级特性,这些特性能有效地降低产品的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8. OpenBSD的分支系统 Bitrig
Bitrig 是一个免费、快速、安全的,高度可移植的类 Unix 开源操作系统。Bitrig 是基于 OpenBSD的一个操作系统分支。其目的是基于 OpenBSD 提供一个非常精简的系统,可运行在嵌入式平台上。

29.小型实时操作系统 ChibiOS/RT
Chibi这个词在日语中是“小孩”的意思,因此ChibiOS/RT (ちびOS/RT)表示小型实时操作系统。 ChibiOS特性自由软件,GPL3许可证。稳定发行版包含一个GPL的例外条款。 为实时应用设计。 易于移植 抢占式调度128个优先级。允许多个线程位于同一个优先级

30.硬实时操作系统 Raw OS
Raw-OS 起飞于2012年,Raw-OS志在制作中国人自己的最优秀硬实时操作系统。

31. 移动设备启动加载器 kboot
kboot本質上是個小型Linux作業系统,但功能卻是個bootloader,何解?kboot本身提供簡單的系统工具,支援檔案與網路操作,可自外界取得
kernel image或其他檔案,進而kboot利用了kexec的機制,讓Linux kernel可快速重新啟动,于是具備bootloader的功能。

32. 嵌入式系统 Prex
Prex是一个嵌入式可移植的实时操作系统,具备可靠性、低能耗的特性,采用C语言开发基于微核心设计。文件系统、进程以及网络通过用户模式任务来提供。

33. 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pSOS
SI公司已经被WinRiver公司兼并,现在pSOS属于WindRiver公司的产品。这个系统是一个模块化、高性能的实时操作系统,专为嵌入式微处理器设计,提供一个完全多任务环境,在定制的或是商业化的硬件上提供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可以让开发者根据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内存需求定制成每一个应用所需的系统。开发者可以利用它来实现从简单的单个独立设备到复杂的、网络化的多处理器系统。

34. 实时操作系统 FunkOS
FunkOS是一种便携式的实时操作系统,适用于低资源的处理器,例如Atmel的AVR微控制器,德州仪器MSP430等等。

35.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LynxOS
LynxOS是由Lynx实时系统公司开发的操作系统。LynxOS是一个分布式、嵌入式、可规模扩展的实时操作系统,它遵循POSIX.1a、POSIX.1b和POSIX.1c标准。它最早开发于1988年。
LynxOS目前还不是一个微内核结构的操作系统,但它计划使用所谓的“Galaxy”技术将其从大型集成化内核改造成微内核,这一技术将在LynxOS3.0中引入。新的28Kb微内核提供以下服务:核心启动和停止、底层内存管理、出错处理、中断处理、多任务、底层同步和互斥支持。

36. 中国开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μTenux
μTenux是由大连悠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团队进行维护开发的开源免费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该公司从2008年开始研发,内核是采用日本非常成熟的T-kernel,有30年的历史,广泛的应用于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业控制领域。产品理念是利用丰富开源的矿藏,开发出更优质的开源产品。
经过5年的历练,μTenux操作系统更加适用于中国的电子产品市场,并且各个中间件也渐渐成熟μT/lwip、μT/emWin、μT/usb、μT/FatFS等

37. 嵌入式Linux平台 KaOS
KaOS 是一个轻量级、多用户的嵌入式Linux平台,主要适用于虚拟化和云计算平台。KaOS 基于 LInux KVM

38. Atomthreads logo 嵌入式操作系统Atomthreads
Atomthreads是一款自由、轻量级、便携式、实时调度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它采用BSD许可证发布源代码,无论是出于商业还是教育目的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免费使用。Atomthreads针对的是只需要调度器和基本RTOS功能的系统,它不包含文件系统、IP堆栈或设备驱动程序。但开发者可以按需添加。Atomthreads是一个小的C文件,很容易移植到其它平台。

39. 实时多处理器系统 RTEMS
TEMS, 即: 实时多处理器系统(Real Time Executive for MultiprocessorSystems),是一个开源的无版税实时嵌入操作系统RTOS。 它最早用于美国国防系统,早期的名称为实时导弹系统(Real TimeExecutive for Missile Systems),后来改名为实时军用系统(Real Time Executivefor
MilitarySystems),现在由OAR公司负责版本的升级与维护。目前无论是航空航天、军工,还是民用领域RTEMS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

40. 机顶盒系统 LinHES
LinHES及MythTV的安装变得尽可能简单的一个尝试。它包括了使你的机顶盒运作的所有必需软件,并能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运行起来。LinHES基于ArchLinux。它的对象是任何寻找机顶盒解决方案的人。

41.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内核 trochiliRTOS
TROCHILI内核是一个全新的适用于嵌入式领域的实时内核,它完全由C语言开发,支持多任务、多优先级、抢占式调度。
TROCHILI的含义,取蜂鸟之意,意味着体积小巧、动作灵敏。
内核目前处于测试阶段,现在发布运行在 stm32 处理器上的第一个测试版本。

42. 嵌入式硬实时操作系统 SylixOS
SylixOS是一款嵌入式硬实时操作系统,同其类似的操作系统,全球比较知名的还有VxWorks(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军事与工业自动化领域)、RTEMS(起源于美国国防部导弹与火箭控制实时系统)、ThreadX(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与数码通讯)等。从全球范围上看,SylixOS作为实时操作系统的后来者,在设计思路上借鉴了众多实时操作系统的设计思想,其中就包括RTEMS、VxWorks、ThreadX等,使得具体性能参数上达到或超过了众多实时操作系统的水平,成为国内实时操作系统的最优秀代表之一。

43. Mini vMac
Mini vMac 是一个在旧的、模拟68000 古董Mac模拟器Mini vMac基础上的扩展,能模拟68020 CPU+68881FPU、带彩色显示的Macintosh II(也是古董)。

44. 嵌入式操作系统 MIDINUX
红旗MIDINUX操作系统是全球第一个针对MID设备而开发的Linux产品,完全兼容Intel的Moblin,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开放、高性能、安全和华丽的操作系统解决方案。MIDINUX从2005年开始研发,一经公开,立即引起全球供应商和用户的关注。在Intel公司、制造商和独立软件开发商的协力合作后,MIDINUX已经被应用于爱国者(Aigo)、联想(Lenovo)、Clarion、SFR等产品中。MIDINUX业已提供了SDK(软件开发环境),更多的Linux工作者可以为移动互联网打造更多的应用软件。

45. NSLU2 Linux
NSLU 2 Linux 是一个小型的嵌入式的 Linux 系统。

46. 轻量级Linux发行版boot2docker
基于Tiny Core Linux的轻量级Linux发行版, 专为Docker准备. 完全运行于内存中. 38M大小,启动仅5-6秒.

47.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Embedix

Embedix是由嵌入式Linux行业主要厂商之一Luneo推出的,是根据嵌入式应用系统的特点重新设计的Linux发行版本。Embedix提供了超过25种的
Linux系统服务,包括Web服务器等。系统需要最小8MB内存,3MB ROM或快速闪存。Embedix基于Linux2.2内核,并已经成功地移植到了Intel x86和

48. Embedded Slackware
slakbootEBS 是一个用来自动创建可启动的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工具包,基于 Slackware 和 Busybox。该工具主要面向使用了闪存存储的 i486 和 ARM 系统。提供各种工具、脚本、文档和 i486、PXA250上的一些打包程序。

49. tinyBIOS
tinyBIOS™ - 开源的嵌入式PC固件解决方案。

51. 嵌入式操作系统 Xerxys
Xerxys 是在 Nucleus OS 基础上的改进版本,

52. 嵌入式操作系统 wanlix
Wanlix是一个内核非常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只有几百个字节,但功能少,只提供任务切换功能,非常适合资源特别少但又需要任务切换的小项目。
Mindows可提供多种操作系统功能,是实时抢占式操作系统,任务支持多种优先级抢占调度,将实时性高的任务设置为高优先级就可以保证软件系统的实时性,用户也可根据自身需求选取需要的部分,也可在此基础上编写代码增加自己需要的功能,具有可裁剪性。

53.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MidoriLinux
由Transmeta公司推出的MidoriLinux操作系统代码开放,在GUN普通公共许可(GPL)下发布。该公司有个名为“MidoriLinux计划”。“MidoriLinux”这个名字来源于日本的“绿色”——Midori,用来反映其Linux操作系统的环保外观。

54. FreeBSD 固件 ZRouter
ZRouter是一个基于 FreeBSD 的固件,用于嵌入式设备。

55. vxworks-like-kernel
两年前为了公司vxworks的培训,自己翻看vxworks的代码学习并写了当时,也是现在的vxworks-like-kernel版本。

56. 嵌入式 Linux 系统 Lablin

面向嵌入式Linux热爱者的开源项目Lablin大家对Google的Android和Intel的Moblin一定不会陌生,MaxWitLinux与其类似,也是一个基于Linux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该项目由MaxWit开放实验室于2008年1月正式启动,现阶段主要面向嵌入式系统。
MaxWit Linux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软件栈。虽然,MaxWitLinux本身是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但其目的不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除Android或Moblin之外的另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而是借助这个平台力所能及地帮助个人或企业学习和研究嵌入式Linux系统,覆盖包括从低端的系统移植到较高端的图形引擎优化、从底层驱动到上层应用开发等多个层面。

57.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PoketLinux
PoketLinux由Agenda公司采用、作为其新产品“VR3PDA”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它可以提供跨操作系统构造统一的、标准化的和开放的信息通信基础结构,在此结构上实现端到端方案的完整平台。PoketLinux资源框架开放,使普通的软件结构可以为所有用户提供一致的服务
PoketLinux平台使用户的视线从设备、平台和网络上移开,由此引发了信息技术新时代的产生。在PoketLinux中,称之为用户化信息交换(CIE),也就是提供和访问为每个用户需求而定制的“主题”信息的能力,而不管正在使用的设备是什么。

58. 物联网操作系统 mbed OS
ARM宣布了针对物联网低功耗设备的操作系统mbed OS。mbedOS部分开源,其余部分控制在ARM手中,理由是为了确保操作系统不会碎片化。ARM声称mbedOS只需要256kb内存,它希望开发商能能使用mbed开发电池使用寿命长达数年的设备。

59. 极小的x86操作系统 KolibriOS
Kolibri(又称KolibriOS)是一个极小的开源的32位(x86架构)操作系统,现已开发完毕。
KolibriOS来源于MenuetOS,Kolibri的名字来源于俄与德文中蜂鸟的单词的后半部分!

网友A(2018-01-04):
当前是嵌入式linux,不过对技术要求比较高,需要上手的时间比较长,具体还需要一些硬件知识和总结架构,嵌入式linux一般需要三年以上的开发经验才能说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对C语言很了解,可以去星创客深造学习,特别是指针及数据结构很了解,相应的linux命令能熟练使用的话,外加有比较好的英语基础,那么学习起来也比较顺手,一句话,你要认为你技术和学习能力强,建议做嵌入式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