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的相关理论知识及相关基础详解

楼主(2015-11-10):
计算机常用接口比较

USB协议规定:
USB高速传输(480M/s)和全速传输(12M/s)需要使用外壳屏蔽,数据线双胶的USB电缆,而低速传输(1.5M/s)则不需要。

USB连接线的两种接口:A型和B型。
A型插头总是指向上行的USB主机
B型插头总是指向下行USB设备或者集线器

USB线序引脚识别:
Vbus、GND、D+、D-。
  |          |        |       |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USB电缆的差分阻抗特征:
低速电缆:无
高速电缆:90Ω

USB的供电:
一般USB的供电由Vbus和GND来完成。电源电压一般在4.75~5.25V之间。
协议规定:每个USB端口的最大数据电流为500MA。
对于低输出功率USb端口,其最达输出电流为100mA
对于高输出功率USB端口,其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

USB电气特性:
在USB的低速和全速模式中,采用的是电压传输模式,而在高速模式下,则是电流传输模式。

端点字段
端点字段的长度为4位,总共可以表示16个端点,但是对于低速USB设备来说,协议中只规定了三个端点,而对于高速或者全速USB设备来说,则可以包含全部的16个端点。
这些设备中,端点0是所有USB设备所必须的,端点0主要用于在USb设备上电的初期和USB主机进行通讯,从而完成USB设备的配置,

USB的四种传输方式:

USB控制传输数据包长度:
对于低速端点,该最大值必须为8个字节
对于全速端点,可以选择8字节,16字节,32字节和64字节
对于高速端点,其只能为64字节

块传输的数据包长度:
对于全速端点,可以使8,字节,16字节,32字节,64字节
对于高速端点,只能为512字节

USB中断传输的数据包长度:
对于低速端点,最大数据包长度小于等于8字节
对于全速端点,最大数据包长度小于等于64字节
对于高速端点,最大数据包长度小于等于1024字节

同步传输的数据包长度
对于全速端点,该最大值必须小于等于1023字节
对于高速端点,他必须小于等于1024字节,且高带宽端点可在每小祯中进行两个或三个高速同步事物。

USB的描述符及其之间的关系
USB1.1 定义的标准描述符有:
设备描述符-----Device Descriptor
配置描述符-----Configuration Decriptor
接口描述符-----Interface Decriptor
端点描述符-----Endpoint Decriptor
字符串描述符-----String Decriptor
USB2.0中又增加了两个新的标准描述符:Device Qualifier Decriptor 和Other SpeedConfiguration Decriptor.

USB协议的四类包:
令牌包(token packet)-----------PID1~0为01
数据包(data packet)------------PID1~0为11
握手包(handshake packet)-----PID1~0为10
特殊包(special packet)---------PID1~0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