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问题解决

楼主(2015-11-10):
使用原子MINI板的时候,Debug出现如下现象: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如图:

同时,在windows 窗口出现如下报错信息:

此现象一般是由于Flash的算法有问题,也就是说是由于没有加载Flash算法而导致的。
解决办法:
点击Option for Target-->Utilities选项卡-->Setting,如图:

然后在弹出的选项卡,点击Add,添加芯片所使用的Flash编程算法,
MINI:STM32F10X_Med-densityFlash
如图:

然后点击Add添加,最后在Flash Download选项卡里,勾选“Resetand Run”,如图:

完成后,确定完成设置,回到编译器。此时再次download或者debug的时候,出现的是正常情况,如下:

网友A(2020-07-04):
找了半天,本来你这个办法我试过,结果有的解决了,有的没解决。
没解决的是因为,我遇到另一个问题。只是我当时连了另一个下载器,想着一个给stm32写,另一个给cc2541写,就出这情况,后来把cc2541的下载器断电,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