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外部中断识别机械式编码器的正反转

楼主(2015-11-10):
最近在项目上,用到鼠标上用的编码器,按照厂家给的编程方法,发现容易产生误判,故而自己用外部中断的方式来做,发现这样误判的情况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include "stm8s103f3p.h"
#include "stm8s_bitsdefine.h"
#include "typedef.h"
#define  CodeA PB_IDR_0
#define  CodeB PB_IDR_1
uint8_t CodeB_last,CodeB_current,whe_ch,ADJ;
void UART1_Init(void)
{
        UART1_CR2=0x00;
        UART1_CR1=0x00;
        UART1_CR3=0x00;
        UART1_BRR2=0x00;
        UART1_BRR1=0x0d;
        UART1_CR2=0x2C;
}
void UART1_SendChar(uint8_t  ch)
{
        while((UART1_SR & 0x80) == 0x00);
        UART1_DR = ch;

}
void IO_Init(void)
{
        PB_DDR=0x04;
        PB_CR1=0x07;
        PB_CR2=0x01;
}
void EXTI1_INIT(void)
{
        EXTI_CR1=0x08;
}
main()
{
        IO_Init();
        EXTI1_INIT();
        UART1_Init();
        _asm("rim");
        while(1) ;
}
@far @interrupt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_asm("sim");
        whe_ch++;
        if(whe_ch==1)
        {
                CodeB_last=CodeB;
                IO_Init();
                EXTI_CR1=0x04;
        }
        if(whe_ch==2)
        {
                whe_ch=0;
                CodeB_current=CodeB;
                IO_Init();
                EXTI_CR1=0x08;
        }
        if((CodeB_last==1)&&(CodeB_current==0))
        {
                ADJ++;
                UART1_SendChar(ADJ);
        }
        if((CodeB_last==0)&&(CodeB_current==1))
        {
                ADJ--;
                UART1_SendChar(ADJ);
        }
        _asm("rim");
        return;
}

网友A:
楼主你好 谢谢分享  2个头文件是 系统自带的吗?

网友B(2018-07-07):
你这种中断的方式,也会产生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