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 Altium designer 的一些秘密

楼主(2015-11-10):
在pcb布局阶段:
在原理图中框选一个区域的元件或点选若干个元件、快截键“t”+“s”能迅速切换到pcb界面选中那些元件,然后按快截键“i”后选择菜单第二项用鼠标在你想要的地方拖一个框,那些元件就蜂拥云集地出现在你拖的这个框中

shift+s---------------------------单面布线,其他层隐身
ctrl+shift+鼠标滚轮--------------切换不同的布线层
ctrl+shft+T(top)-----------------上对齐
ctrl+shft+B(bottom)-------------下对齐
ctrl+shft+L(left)------------------左对齐
trl+shft+T(right)-----------------右对齐
ctrl+shft+H(horizonta)----------水平方向上等距
ctrl+shft+V(vertical)-------------竖直方向上的等距
S+L-------------------------------选择局部器件或线条 进行操作
shift+M--------------------------放大镜
ctrl+X----------------------------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左右翻转
ctrl+Y----------------------------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上下翻转

单击菜单原理图或者PBC,选择SplitVertical,或者SplitHorizontal,双窗口查看设计
n多的器件要从顶层翻转到底层,或者反之,全部选中,拖动过程中按“L”,OK

同一个工程中,出现多个原理图的时候,若出现同样的net,要连在一起,不能像在同一个sch那样搞,要加port外部模块接口,可以不加net

port优先级大于net,net只能在同一块sch里面,但是port可以使全局的(相当于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板子完成者之后,在最后修正丝印层,可以Seitch to 3D,会比较爽,而且反面可以直接翻转过来修正
类似LM1085之类的发热器件,可大面积给VCC覆铜,最后加上top solder做成焊盘 ,散热更好

只想看到一层板子,不被其他干扰,可以按L去选择
对于数字的板子,一般不要走底线,最后覆铜的时候,花型,防止散热更好焊接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可以画折线,用shift+空格转换
Design-Board Options-Electronic Grid: 当布线的那个圈圈的坐标不见了的时候,选中这个就OK了

原理图快速布线 P-W
PCB 快速布线 P-T

SCH设计时,跟PCB Layout一样,用shift+SPACE来切换走线模式
绘制纵向层次式原理图时,在底层再次修改sheet entry时,顶层同步修改的sheetentry不能同其他复制在修改变量,只能手动加入sheet entry

P--G 覆铜
P--T 画线
P--V 放过孔

在PCB中CTRL+SHIFT让多根线 高亮显示

同时画n根线的绝招:先shift选中多条线,然后按ttm(multiple traces),OK

S+Y 选中某一层上的元件+线
paste 想不丢失 net,就选择Edit-Paste Special-Keepnets name ,也叫特殊粘贴。

由于某些原因(版本或者工程),导致PCBwire 画完后无法移动只要修改一下Design -- Board Options --Display Physical/Logical  Designators就可以了

在pcb布局阶段:
元件名混乱的互相重叠时候,框选若干个元件,然后按快截键“a”后点菜单第二个选项出现一个封装符号图形,用鼠标点这个图形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确定后,元件名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你选中的那些元件们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