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4点阵屏万年历制作

楼主:
这个布局一直都是两行,第一行是时分秒,第二行分别显公历,农历,星期,1.5秒换一次。为什么用这种布局,因为这种布局实现简单,3264屏结构万年历中字体最大,很远就能看到。用过其它一屏全显完所有内容的,部分内部很小,显得太花俏不实用。就一直用这个布局了。这个是程序是单色屏,不过上下接不同颜色输入上红下绿。用在单色屏也可以。
  硬 件 STC12C5A60S2单片机一个,24M晶振(12M也可以,要在源程序中改下参数。),DS1302时钟片,红外接收头一个,必须接P3.4脚 。标准08接口单色或双色3264点阵屏,OE为低电平驱动,数据为高电平有效。具体接法如下:
--------------------------------------------------------------------------------------------------------------------

sbit SCLK = P2^6;                   //DS1302时钟口P2.6,可自行改
sbit IO = P2^7;                     //DS1302数据口P2.7,可自行改动
sbit RST = P3^7;                    //DS1302片选口P3.7,可自行改动,以上三个端口一定要加上3-5K上拉电阻。
//按键与单片机接法
sbit KEYIR=P3^3;            //红外学习键,按一下进入学习设置键,加1键,减1键,按四下退出学习状态。
sbit KEYS=P3^5;            //调整键,按一次设置状态位加1,轮流切换到设置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正常状态.
sbit KEYA=P2^5;            //加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加1
sbit KEYD=P2^4;            //减一键,在设置状态时按一次相应设置位减1
//LED屏接口与单片机硬件接法。
//行扫描ABCD分别接P1^0,P1^1,P1^2,P1^3,这个不能改。
//红外接收口为P3.4,这个不能改。
//sbit G2=P3^2;
//sbit G1=P3^3;
sbit R2=P1^6;
sbit R1=P2^0;
sbit OE=P1^4;
sbit CLK=P1^7;
sbit STB=P1^5;

具实行现功能:1  显时分秒
                          2 显公历、农历、星期 ,1.5秒换一次。
                          3.红外学习遥控,限于NEC格式的遥控器都可以用,学习状态,可以显示遥控器的用户码和键位码,可以当NEC格式红外遥控器测码机用。
                          4 亮度调节功能,0-7点最暗,7-19点最高亮度,19-24点中等亮度。

网友A(2015-12-13):
桃源客的东东还是不错的

网友B(2018-03-03):
程序注释较详细,功能丰富,值得下载。

网友C(2018-07-31):
感谢楼主发资料

网友C(2019-02-27):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点阵屏

网友D:
好平台,好资源,学习那。

网友E(2019-07-21):
很强大,正想着做点阵屏小东西,向你学习。

网友F:
非常感谢,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