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通过内部VREF得到实际的VDDA值

楼主(2015-11-10):
我们经常会使用STM32 ADC功能测试外部电压,在一些精度不高的场合,我们一般就用3.3V作为参考电压来计算测到的电压值。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可能只有单片机学习板才会这样使用。因为我们使用的3.3V稳压芯片,很少有标准的3.300V输出,有可能是3.270V,也可能是3.345V,而且,还存在个体差异,这个板子上的电压是3.294V,另外一个板子上面,就可能是3.312V。如果我们都用3.300来计算的话,同样的电压,测出来的结果就会存在mV级别的差异。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一般使用外部基准电压芯片,例如,100脚的STM32一般都有VREF引脚,就是用来接外部基准电压芯片,例如REF3133,输出的电压是标准的3.300V。
为什么不用基准电压芯片作为电源供电芯片?
因为基准电压芯片的输出电流都是小于25mA的,对于一般的电路板应用,这么点输出电流不足以让电路板工作。
不同的STM32 如何使用基准电压芯片?
对于100脚及其以上的芯片,把基准电压芯片连接到VREF芯片即可。
对于100脚以下的芯片,STM32没有把VREF引脚引出来,所以,我们只能把基准电压芯片连接到VDDA引脚。注意,STM32单片机上面有好多电源引脚,其中有若干VDD引脚,只有一个VDDA引脚,VDDA引脚就是模拟供电引脚。不过,需要注意,VDDA的电压不是随便定义的。例如,STM32F051系列单片机就规定,VDDA必须要大于或者等于VDD才可以正常工作,所以这时候,最好是给单片机3.0V供电,再给VDDA采用一个3.3V的基准电压芯片供电。

不用电压基准电压芯片可以吗?
如果在你的应用中,VDDA引脚和VDD引脚连在一起,都是由电源芯片供电,这时候,如果你能知道VDDA的实际电压,也可以得到精确的ADC结果。例如,你可以用万用表测到VDDA电压,例如,是3.286V,你就可以使用3286来计算。不过,这也只能是在实验的时候,在实际使用中,如果你做了1万个板子,然后需要用万用表量1万个板子的电源电压,然后再给每个板子修改程序,显示是不可能的。
所以,STM32给我们又一个解决方案,STM32在内部都有一个参考电压引脚,可以通过配置,把这个脚连接到ADC输入引脚,是内部连接。然后再计算实际的VDDA值。不过,STM32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它并没有在手册上给出我们这个参考电压是多大。而是用出厂时调教好的校准值和得到的参考电压值一起使用。如下图:

VREFINT_CAL是校准值,这个值,每个单片机都不一样,被存储到了0X1FFFF7BA和0X1FFFF7BB,使用的时候,需要先读出来。
说多了都是眼泪,不说了,给你个程序看吧,程序当中,有读取VREFINT_CAL和VREFINT_DATA值的语句。你可以看个究竟。这个程序已经实践验证过了,不会有问题,下面是实验结果:

我把测到的VDDA值,发送到了串口查看。然后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实际的VDDA值,由于我的万用表精度有限,只能测到小数点后2位数字,万用表得到的是3.32V和3.31V之间跳动。串口发送的值,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之后,结果也是3.32V和3.31V。结果是一致的。说明这种方法也是可取的。
点击下载源程序: stm32f051计算VDDA测试程序.7z (781.2 KB, 下载次数: 360) (程序使用KEIL 5)

/****************************************************/
// 程序用途:用来测试通过内部基准电压计算外部VDDA的值
// 程序作者:孟瑞生
// 微信公众号:科技老顽童
/****************************************************/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dio.h"

__IO uint16_t VREFINT_CAL;
__IO uint16_t VREFINT_DATA;
__IO float VDDA_VAL;

// 下面三个延时函数,是用示波器试出来的,非精确延时(48MHz)
void delay_1us(void)
{
        volatile uint16_t i=1;

        while(i--);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while(us--)
        {
                delay_1us();
        }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while(ms--)
        {
                delay_us(995);
        }
}

/**
  * @brief  ADC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Configure ADC Channel 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s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Convert the ADC1 Channel 0 with 239.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 得到基准电压校准值 */
        VREFINT_CAL = *(__IO uint16_t *)(0X1FFFF7BA);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the ADC peripheral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RDY fla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
  * @brief  UART1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1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ms(200);
        ADC_Config();
        UART1_Init();

        while(1)
        {
                VREFINT_DATA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VDDA_VAL = (3.3*VREFINT_CAL)/VREFINT_DATA;
                printf("\n\rVDDA:%.3fV\n\r",VDDA_VA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6-05-16):
楼主,我以前在读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功能,就是关于VERINT_CAL和VERINT_DATA这两个值,但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两个值应该怎么取,读了你的贴子才知道这两个值在哪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以后可以用的上,但可惜看到的人不多。我很好奇的是,你怎么知道这两个值是在0X1FFFF7BA和0X1FFFF7BB?在哪份文档里有提到这两个值的位置,能告之吗?

网友B(2017-03-08):
请问如果ad原来是一个序列的转换,现在要加vref校准。怎么加?

网友C(2018-08-07):
非常感谢楼主细致的讲解,学习了,这就去试试!

网友D(2018-11-10):
感谢楼主, 测试一下

网友E:
楼主,我今天用到STM32F030F4测量VDDA引脚电压,我把VDDA引脚和VDD引脚共同接在+3.3V电源上。我把你的STM32F051源程序移植成STM32F040F4的程序,怎么测出来VDDA的电压是1.228V啊?

网友F(2018-12-25):
不知道对F103系列通用不

网友G(2019-04-24):
这两个参数从哪个文档找到的,为什么我找不到

网友H(2019-07-26):
感谢楼主,下载测试下看有用没。

网友I(2020-04-05):
谢谢楼主,按楼主的方法成了。

网友J(2020-07-09):
小弟初来报到,看不到附件,呜呜

网友K(2023-11-15):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以前在读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功能,就是关于VERINT_CAL和VERINT_DATA这两个值,但是一直都不知道 ...

数据手册里直接搜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