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A3123自激,求能人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重新做了几次TPA3123的功放板,不管板子怎么变,都是同样现象,求能人帮一下!
现象:1、前级5532输入,立体声输入到3123,只要接上5532输出的电容,喇叭就一直有嗒 嗒 嗒 嗒的声音,约0.8秒一声。断开5532输入,则没有声音   了。(增益两个脚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2、前级5532输入,同1是同一块板子,同一个电路,把增益两个脚连接到地,则嗒 嗒的声音没有,而且两个声道输出只接一个喇叭的话,则基本可认为正常(听不出有什么不对) 但是要是左右声道两个喇叭都接上去,就立马产生嘟突嘟突嘟突的交流音。哪怕输入不接信号,也有这个声音,只要断开一个声道的喇叭,不管断开R声道,还是L声道,就没有声音了,播放也认为正常。
       3、前级5532输出,接其它功放,均正常,认为排除前级的原因,
  搞了近1个月了,来来回回也做了几次板子,都解决不了,只能求助了。要是哪位真的帮我解决,愿送上50元手机话费,表表心意!

网友A(2015-11-11):
这个是我的原理图与功放部分的线路板图。
求大家指点指点,前级用网上买的3132功放块也没有声音,就自个做的有。

网友B:
加个消振电容器,0.1uf,即可

网友A:
现在测出的波形上面部分也没有,测在输出端的,看来问题还是很多!求助求助,实在无奈了!

网友A:
5555~~~~~还是没人邦啊,

网友C:
这电路中使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及是否完全对称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低频电路板优先考虑使用单面板,避免大面积的闭合地线,再就是与前置放大器的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D:
加些滤波电容,大面积铺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