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pcb及原理图Proteus仿真及C51源代码下载

楼主(2015-11-11):
51单片机做的数字时钟pcb及原理图:

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led[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用一维数组定义0-9、横杠、全灭

unsigned char num[10]={2,0,0,8,0,1,1,6,6,8} ;
unsigned char a[8];
unsigned char second=0,minute=0,hour=0;
unsigned char minute1=0,hour1=0;
unsigned char 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扫描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temp;          // 记录1000毫秒为1秒的变量
unsigned char M,S_flag;        //M是模式,更新时间的4种模式加上正常模式        S_flag闪烁标志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BEEP=P3^3;

void delay(unsigned n)              //0.2毫秒
{
  int x,y;
  for(x=0;x<n;x++)
  for(y=0;y<24;y++);
}

void init()
{
  M=0;
  S_flag=0;     //闪烁标志位
  TMOD=0x10;   //定时器1以方式1定时
   TH1=0xfc;
   TL1=0x18;
   EA=1;     //打开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1 (开始定时计数)

}

void display_led()
{
        int x;
        char l,a,m;
        for(a=0;a<26;a++)
        {
                x=a-8;
                for(l=0;l<50;l++)
                {
                        for(m=0;m<8;m++)
                        {
                                P2=b[m];
                                if(x>=0&&x<10) P1=led[num[x]];
                                else P1=led[11];

                                delay(10);
                                x++;
                        }
                        x-=8;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TH1=0xfc;                          //定时1ms
   TL1=0x18;
   temp++;

   if(temp==1000)                 //配合定时器定时1s
   {   temp=0;
                   second++;
   }

        if(second==59)
     {    second=0;
             if(minute<59)
                      minute++;
                 else  {   minute=0;
                                   hour++;
                                   hour%=24;
                       }
        }
   if(hour1==hour&&minute1==minute&&second<10)                  //闹钟时间到
   {
   BEEP=!BEEP;

   }
   if(temp%250==0)            //每250ms
       S_flag=!S_flag;              //闪烁标志位取反

    if(k==8)  k=0;
         P1=a[k];
         P2=b[k++];
         delay(1);
         P2=0xff;

}

void display()
{

        switch(M)
        {
        case 0: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a[2]=led[10];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break;
        case 1:
                {
                        if(S_flag==1)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
                        else
                        {
                                a[0]=led[11];
                                a[1]=led[11];
                        }
                        a[2]=led[10];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break;
        case 2:
                {
                        a[0]=led[hour/10];
                        a[1]=led[hour%10];
                        a[2]=led[10];
                        if(S_flag==1)
                        {
                                a[3]=led[minute/10];
                                a[4]=led[minute%10];
                        }
                        else
                        {
                                a[3]=led[11];
                                a[4]=led[11];
                        }
                        a[5]=led[10];
                        a[6]=led[second/10];
                        a[7]=led[second%10];
                }break;
        case 3:
                {
                        if(S_flag==1)
                        {
                                a[0]=led[hour1/10];
                                a[1]=led[hour1%10];
                        }
                        else
                        {
                                a[0]=led[11];
                                a[1]=led[11];
                        }
                        a[2]=led[10];
                        a[3]=led[minute1/10];
                        a[4]=led[minute1%10];
                        a[5]=led[10];
                        a[6]=led[11];
                        a[7]=led[11];
                }break;
        case 4:
                {
                        a[0]=led[hour1/10];
                        a[1]=led[hour1%10];
                        a[2]=led[10];
                        if(S_flag==1)
                        {
                                a[3]=led[minute1/10];
                                a[4]=led[minute1%10];
                        }
                        else
                        {
                                a[3]=led[11];
                                a[4]=led[11];
                        }
                        a[5]=led[10];
                        a[6]=led[11];
                        a[7]=led[11];
                }

        }
}

void key_prc()
{

           if(K1==0)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1==0)           //按K1进行模式切换
                        {   M++;
                                if(M==5)
                 M=0;
                        }
                        while(!K1);//等待按键释放
                 }

       if(M!=0)
       {
         switch(M)
         {
              case 1:                   //模式1——调时
              {
                                if(K2==0)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2==0)       //加键按下
                                        {
                                                if(hour<23) hour++;
                                                else hour=0;
                                        }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

                                if(K3==0)
                                {
                                        delay(10);
                                    if(K3==0)
                                          {
                                                if(hour> 0) hour--;
                                                else hour=23;
                                    }
                                        while(!K3);
                                }
                      } break;

                          case 2:                  //模式2——调分
                          {
                                if(K2==0)
                                {
                                        delay(10);
                                        if(K2==0)
                                        {
                                                if(minute<59) minute++;
                                                else minute=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
                                        if(K3==0)
                                          {
                                                if(minute>0) minute--;
                                                else minute=59;
                                    }
                                        while(!K3);
                            }
                        } break;

                                 case 3:                  //模式3——闹钟调时
                                  {
                                        if(K2==0)
                                                {
                                                        delay(10);
                                                if(K2==0)
                                                                {
                                                                   if(hour1<23)
                                                           hour1++;
                                                                   else hour1=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
                                                        if(K3==0)
                                                      { if(hour1>0)
                                                     hour1--;
                                                                  else hour1=23;
                                                }
                                                        while(!K3);
                                                 }
                                  }         break;

                                  case 4:                  //模式4——闹钟调分
                                   {
                                         if(K2==0)
                                                {
                                                        delay(10);
                                                if(K2==0)
                                                            {
                                                                  if(minute1<59)
                                                          minute1++;
                                                                  else minute1=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3==0)          //减键按下
                                                      { if(minute1>0)
                                                     minute1--;
                                                                  else minute1=59;
                                                }
                                                while(!K3);
                                        }
                                        }  break;
                }
        }
}

void main()
{
        display_led();
          init();
    while(1)
    {
     key_prc();
         display();
        }
}

网友A:
第一个回帖么?

网友B:
好像定义数组的时候加 code 可以不占内存,如 “unsigned char led[12]={};”可以这样 “unsigned char  code led[12]={};”

网友C:
不能显示日期,要是加一下日期就好了

网友D:
刚好想做一个

网友E:
顶一个再说。

网友F(2015-12-24):
可以可以

网友G:
仿真图打不开啊

网友H:
资料不错,挺简洁的,不像一些加了一堆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I(2016-04-16):
楼主的仿真图没问题,可以打开的

网友J:
这个看着很可以啊!感谢

网友K:
仿真打不开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仿真图没问题,可以打开的

怎么打开

网友L:
PCB文件用哪款软件能打开?用Altium Designer的话怎么才能打开?

网友M:
怎么没看到PCB图啊

网友N:
求资料啊!

网友O(2016-06-28):
做一个试试

网友P(2017-05-04):
资料不错,挺简洁的

网友Q:
好像定义数组的时候加 code 可以不占内存

网友R(2017-11-17):
实用,给力!!!

网友S(2018-01-03):
pcb图打不开啊

网友T(2020-06-18):
proteus能打开吗

网友T:
用proteus能打开吗

网友U(2023-05-14):
需要用Proteus7.8版本才能打开

网友V(2025-12-26):
能分享一下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