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软件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5-11-11):
是给单片机编程的吗 那又跟仿真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软件仿真,可以更好的看出效果,避免出很多问题

网友B:
你编好程序,用仿真软件画好电路图,运行软件可以看出软件运行的情况。在制作实物前修改程序

网友C:
就是先在电脑模拟,然后才到实体上实现咯

网友D:
就是在程序运行中,你可以看到每个变量的变化程度,并可以让程序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停下来,方便查错。不像传统单片机那样把程序丢进单片机一股脑看结果。

网友E:
用来模拟电路的,十分方便

网友F:
仿真是为了看看写出来的程序运行对不对,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

网友G:
用来仿真单片机程序和原理图有没问题的,在不必要开板做硬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先调试出单片机最小系统和代码,OK之后再开板做硬件

网友H:
可以构建单片机的外围电路,让单片机完成一定的功能。

网友I:
可以先进行模拟运行,好改正

网友J:
不是编程的,编程用KEIL开发软件,PROTEUS只是提供一个电路的设计与仿真平台

网友K:
是一种模拟硬件连接得软件,可以验证你得程序写的正确与否

网友L:
就是你在KEIL里先编好程序,再用仿真软件画好电路图,运行软件可以看出程序运行的情况。可以在制作实物前修改程序成你想要的效果,也可以省下你买硬件的钱,,,学生党伤不起啊

网友M:
单片机仿真用 proteus单片机仿真软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mcu-protues-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