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ADC控制问题
#

楼主(2015-11-12):
仿照着网上用stc12c5a60s2做音乐频谱,通过fft可以在led屏上显示,但是我想简洁一点,音频信号控制三路灯就可以,分别代表高、中、低音,这可以实现吗,我怎么改都不对,led屏是8*16的,怎么改成三路led灯,求帮助。

网友A(2017-03-15):
表示也想学习

网友B(2016-09-25):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区分好 adc 是用中断采集  还是其他办法  高低频率 你要分开来做

只显示两列,每列15个LED,分别用于显示左右声道,能不能提供下修改的思路

网友C(2016-01-07):
首先你要区分好 adc 是用中断采集  还是其他办法  高低频率 你要分开来做

网友D:
不太懂,我也是用stc12c5a60s2,不过发音乐用的是串口

网友E(2015-11-24):
不是没有可能,但要重新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