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8952单片机输出想要的PWM波形啊

楼主:
我用52单片机产生的PWM波形为什么不能驱动LED驱动啊,用信号发生器就行,用单片机就没反映了。图片是驱动的参数,

网友A(2015-11-12):
驱动电源是用直流稳压电源单独供电22V,灯直接就亮了,自己的PWM波形能驱动那种小的LED灯,把PWM波形输出到这个驱动上灯珠一点反应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