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朋友。流水灯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2015-11-13):
/***********************************************
         功能  :定时器控制流水灯1s流动
                        两种写法 查询法和中断法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  :11.0592M
        作者 ;  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间 :2015-11-13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1

uchar  count,i = 0;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B8;//11.0592M 初值20ms
        TL0 = 0x00;
        TR0 = 1;
        ET0=1;
        EA=1;

        while(1)
        {
                /*        if(1 == TF0)//判断查询法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ount++;
                 }
                    if(50 == count)

                    {
                                count = 0;
                                   LED = ~(1 << i++);//左移
                        }

                      if( i>=8)
                        i=0;*/
        }

}
void t0() interrupt 1//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0xB8;
        TL0 = 0x00;
        count++;
        if(50 == count)
    {
                   count = 0;
        //        LED =~LED  ;//取反。
        //        LED = ~(0x01<<i++);        //左移
                LED = ~(0x80>>i++);//右移
        }

         if( i>=8)
                i=0;
}

网友A:
这个点灯可以驱动可以汇编可以C都大神实现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