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为什么我写的ds1302的程序在掉电后数据初始化了

楼主(2015-11-1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void LcdDisplay();
void LcdInit();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_nop_();
extern uchar TIME[7];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void main()
{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LcdDisplay();}}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for (n=0; n<8; n++)
{
  DSIO = addr & 0x01;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for(n=0; n<8; n++)
{
  DSIO = addr & 0x01;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_nop_();
for(n=0; n<8; n++)
{
  dat1 = DSIO;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for (n=0; n<7; n++)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_nop_()
{int i,j;
{for(i=5;i>0;i--)
for(j=10;j>0;j--);}}

网友A:
没有接电池吧?跟程序没关系!

网友B:
你初始化成功了么?

楼主:
嗯,问题已解决,是CE与SCLK的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C(2021-05-30):
引用 楼主:
嗯,问题已解决,是CE与SCLK的问题,谢谢回复。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重新上电后时间变成000000了

网友D:
电池接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