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折腾好久,keil中加入STC型号后无stc89c54rd、stc89c516rd

楼主(2015-11-14):
超级郁闷,折腾好久,keil中加入STC型号后无stc89c54rd、stc89c516rd,而刚刚买了几个片子都是stc89c54rd和stc89c516rd,STC只所以是STC,长不大的矮子,公司这么多人,片子都做出来了,居然连这些细节都不能完善,都是吃白饭的吗,吹牛的宣传倒是很给力到位,到此才感觉到真垃圾

网友A:
(1)现在买STC的,都是12系列或15系列了。(2)STC技术支持做得的确不怎么好,工程师都不肯出门的。(3)选型号的时候,选一个参数>=当前芯片的型号就可以了,别选89C51,因为大程序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你资源不足。——最后总结一下,买STC15系列吧,价格相对便宜,还有机会打开仿真功能,实现在线调试。

网友B:
头文件都是通用的,先89系列头文件就可以了,型号太多了难不成每个型号头文件都显示有

网友C:
其实变通一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没必要怨天尤人直骂娘。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D:
买STC12C的或15F多好,都是1T单片机速度还快。

网友E(2017-01-01):
到stc官网下载里面有

网友F(2018-05-07):
1.跟版主一樣的問題.
2..STC哪兒可下載?找不到.
3.問了也不回...說匿名不給回!
4.有誰可幫解決?
5.STCMCU很爛...

謝謝.

网友G(2018-09-25):
stc-isp-15xx-v6.86O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提示成功,在uv2里选设备型号却只有目录,需要STC89C54RD+/LE54RD+却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跟版主一樣的問題.
2..STC哪兒可下載?找不到.
3.問了也不回...說匿名不給回!

我传给你..里面2个文件夹1个打包文件.
1个文件夹是两种USB转串口芯片的驱动,根据你用哪种来决定装哪个.
打包文件是下载工具.需再次解压.

网友G:
我后来在阿莫论坛找到个头文件stc89.H,放进目录后用这个#include "c:\keil\c51\inc\stc\stc89.H"可以编译了,但是现在又发现按位写的代码: P2_0=0; 等等不行,是头文件里面没有定义吧!还得弄,够得学,呵呵!

网友I:
建议你STC官网去看看!

网友G:
STC89C54RD+折腾到最后还是用AT89X52.h,什么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