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fm在固定频率上加减音量和去噪音【求解】

楼主(2015-11-14):
代码写了没有什么逻辑,也没法测试,有没有大神帮测试一下,不知道错了还是对了。。

楼主:
#include "lis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
unsigned char code C51BOX2[3] _at_ 0x43;   //仿真器用三字节空间
unsigned long frequency=760000; //开机初始化的电台频率为76MHz
unsigned char KeyValue; //键值
unsigned char MenuDelayTime;

sbit FmPow=P1^7;//电源
//sbit KeyGnd  =P3^7;
sbit DATA_M62429=P3^0;
sbit KeyUp   =P1^2;
sbit KeyDown =P1^3;
sbit CK_M62429=P3^1;

unsigned char Vol;

#define Delay1 45    //AT89C2051+12M晶振使用
#define Delay2 150
#define Delay3 2
#define Delay4 100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x)
{
        for(;x>0;x--);
}

void iic_start(void)
{
        P30=1;
        Delayus(4);
        P31=1;
        Delayus(4);
        P30=0;
        Delayus(4);
        P31=0;
        Delayus(4);
}

void iic_stop(void)
{
        P31=0;
        Delayus(4);
        P30=0;
        Delayus(4);
        P31=1;
        Delayus(4);
        P30=1;
        Delayus(4);
}

/* 延时子函数 */
void uDelay(unsigned char i)   //us延时子函数,入口参数每加1约加100us
{
        unsigned char j;
        for(;i>0;i--)
        {
                j=Delay1;
                while(--j);
        }
}
void mDelay(uint Dat)  //ms延时子函数
{
        uint j;
        for (;Dat>0;Dat--)
                for (j=Delay2;j>0;j--);
}

/****************以下为EPPROM读写相关函数*******************************/
/*以下为EPPROM保护,每次操作后更改指令值,使EPPROM免于被误操作*/
void EPPROM_Protect()
{
        ISP_CONTR=0x00;   //更改指令值,防止出现误操作
        ISP_CMD=0x00;
        ISP_TRIG=0x00;
        ISP_ADDRH=0x00;
        ISP_ADDRL=0x00;
}

/*以下为扇区擦除指令,入口参数为扇区首地址 */
void EEPROM_Erase(uint Addr)
{
        ISP_ADDRH=Addr/0x100;  //待写入扇区首地址
        ISP_ADDRL=0x00;
        ISP_CONTR=0x83;
        ISP_CMD=0x03;  //扇区擦除指令
        ISP_TRIG=0x46;  //触发,将擦除整个扇区
        ISP_TRIG=0xB9;
        EPPROM_Protect(); //更改相关数值,防止误操作
}
/*以下为写入指令,入口参数为写入的地址(16位)和内容(8位),每次要写入的位置*/
void EEPROM_Write(uint Addr,uchar Data)
{
        ISP_DATA=Data; //待写入值
        ISP_ADDRH=Addr/0x100;  //待写入扇区首地址
        ISP_ADDRL=Addr%0x100;
        ISP_CONTR=0x83;
        ISP_CMD=0x02;  //写入指令
        ISP_TRIG=0x46;  //触发,数据写入
        ISP_TRIG=0xB9;
        EPPROM_Protect(); //更改相关数值,防止误操作
}

void VolSet(uchar Volume)
{
        uint Dat;
        uchar i;
        Volume=87-Volume;  //得到要送到芯片的实际数
        Dat=0x600|(Volume&0xfc)|((Volume&0x03)<<7);  //音量合并成控制数据,详看DATASHEET

        for (i=0;i<10;i++)        //发送10位数据,共11位,最后1位另外发
        {
                DATA_M62429=Dat&0x01;
                nop;
                DATA_M62429=0;
                Dat>>=1;
        }
        DATA_M62429=1;
        CK_M62429=1;
        nop;
        CK_M62429=0;
}

void DatSave()
{
        EEPROM_Erase(0x1000);
        EEPROM_Write(0x1000,Vol);
        EEPROM_Write(0x1001,frequency/0x100);
        EEPROM_Write(0x1002,frequency%0x100);
}

/************************按键读取及处理子函数**************************/
void KeyRead()   //读键值子函数。返回值:1、2、3、31、4、41。(31、41为长按)
{
        unsigned char i=250;
        KeyUp=1;
        KeyDown=1;
        if(KeyUp&KeyDown)
        {
                KeyValue=0;
                return;
        }
        MenuDelayTime=0;  //清延时计数器
        mDelay(10);

        if(!KeyUp)
        {
                if(KeyValue)
                        return; //短按
                while(i)
                {
                        if(KeyUp)
                        {
                                KeyValue=3;
                                return;
                        }
                        mDelay(3);
                        i--;
                }     //短按
                KeyValue=31;  //长按
                return;
        }
        if(!KeyDown)
        {
                if(KeyValue)
                        return;//短按
                while(i)
                {
                        if(KeyDown)
                        {
                                KeyValue=4;
                                return;
                        }
                        mDelay(3);
                        i--;
                }     //短按
                KeyValue=41;     //长按
                return;
        }
}
void KeyProc()    //键值处理子函数3、4、31、41
{
        switch(KeyValue)
        {

                case 3:
                        if(FmPow)
                                break; //关机状态下不处理这个按键
                        if(Vol)
                                Vol--;
                        VolSet(Vol);
                        KeyValue=0;
                        DatSave();
                        break;
                case 4:
                        if(FmPow)
                                break; //关机状态下不处理这个按键
                        if(Vol<83)
                                Vol++;    //音量减
                        VolSet(Vol);
                        KeyValue=0;
                        DatSave();
                        break;
                case 31: //KeyUp长按处理
                        if(FmPow)
                                break;
                        if(Vol>4)
                                Vol-=5;
                        else
                                Vol=0;
                        VolSet(Vol);
                        mDelay(600);
                        DatSave();
                        break;
                case 41: //KeyDown长按处理
                        if(FmPow)
                                break;
                        Vol+=5;
                        if(Vol>83)
                                Vol=83;
                        VolSet(Vol);
                        mDelay(600);
                        DatSave();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mDelay(1000);       //开机延时,等待设备稳定
        while(frequency != 760000)
        {
                iic_stop();        //去噪音
        }
        iic_start();

        while(1)
        {
                KeyRead();
                KeyProc();
        };

}

楼主:
发错了,怎么删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lis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不知道能成功不。有人帮测试一下么?

楼主:
貌似不能固定再频率76Mhz上,有人帮改一下么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改改这个程序呀。。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的币现在是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