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片内PWM按键控制加减

楼主(2015-11-14):
/*****************************************************
        功能:通过按键控制STC12C5A60S2内部PWM通过
                P1.3和P1.4输出PWM控制LED并用数码管显示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间:2015-7-22
***************************************************/
#include"12C5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8]={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89,0x8c};

sbit wei=P0^6;
sbit duan=P0^7;
sbit jiaPWM=P1^0;//通过P10低电平(按键)加PWM占空比
sbit jianPWM=P1^1; //按键P11低电平 减PWM占空比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void DelayMs(uchar ms);
void init_PWM(); //PWM 初始化
void PWM0_change(uchar type,uchar change);//PWM调整函数
void PWM0_set(uchar empty); //直接付PWM的值
//stc10f系列 单周期指令的ms级延时
void DelayMs(uchar ms) //这个延时可能不对,非关键部分,可自己修改
{
        u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 850; i++);
        }
}
void init_PWM()
{
        CCON=0X00;
        CH=0;
        CL=0;
//时钟分频也就是输出的频率。 0X00:以系统时钟/12 为时钟源,0X02:系统时钟/2,0x08:系统时钟
        CMOD=0X02;
//起始占空比,0XC0:占空比为25%,0X80:占空比为50%,0X40:占空比为75%
        PWM0_set(0X80); //
        PCA_PWM1=0x00;
        PCA_PWM0=0x00; //控制占空比的第九位为0
//0X42:8位PWM P1.3输出, P1.4输出,无中断;0X53: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0X63:上升沿产生中断;0X73:跳变沿产生中断
        CCAPM0=0X42;
        CCAPM1=0X42;
        CR=1;          //计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PWM0_set(uchar empty)  //直接设置占空比
{
        CCAP0L=empty;
        CCAP0H=empty;
        CCAP1L=empty;
        CCAP1H=empty;
}
//占空比调节函数
void PWM0_change(uchar type,uchar change) //type=0减占空比,1增加占空比
//change: 0X0C 约5%,0X05约2%
{
        if(type==0)
        {
                if(CCAP0L<0XE6)   //<90%
                {
                        CCAP0L+=change;
                          CCAP0H+=change;
                        CCAP1L+=change;
                          CCAP1H+=change;
                  }
         }
else
{
          if(CCAP0L>0X19)  //>10%
        {
                CCAP0L-=change;
                  CCAP0H-=change;
                CCAP1L-=change;
                  CCAP1H-=change;
        }
}

}
void display()
{
        uchar bai,shi,ge;
        bai=CCAP0L/100;
        shi=CCAP0L/10%10;
        ge=CCAP0L%10;
        wei=1;
        P2=0xfe;
        wei=0;
        duan=1;
        P2=table[bai];
        DelayMs(500);
         P2=0xff;

        wei=1;
        P2=0xfd;
        wei=0;
        duan=1;
        P2=table[shi];
        DelayMs(500);
         P2=0xff;

        wei=1;
        P2=0xfb;
        wei=0;
        duan=1;
        P2=table[ge];
        DelayMs(500);
         P2=0xff;
}
void main()
{
        init_PWM();      //初始化,PWM输出
          while(1)
          {
            if(jiaPWM==0) //按键减PWM占空比
                  {
                            DelayMs(500);  //按键消抖
                           while(jiaPWM==0); //按键释放才跳出执行下一步
                        PWM0_change(1,0X0c); //change: 0X0C 约5%,0X05约2%
                        display();
                  }
                  if(jianPWM==0)//按键 增 PWM占空比
                  {
                           DelayMs(500);
                     while(jianPWM==0);
                        PWM0_change(0,0X0c); //change: 0X0C 约5%,0X05约2%
                        display();
                  }
           }
}
//一下程序P13口和P14口直接赋PWM值,控制程序速度,直接给a和b赋值

//      pwm初始化        */
/*void initpwm()
{
     CCAPM0=0x42;   //使能比较器,启动脉宽调节模式
//控制输出占空比(与CL比较,当CL<CCAP0L时输出低电平,反之高电平)
        CCAP0L=0x50;
        CCAP0H=0x50;
        //CL溢出时,CCAP0H自动装入CCAP0L
        CCAPM1=0x42;   //PWM1同上
    CCAP1L=0x50;
    CCAP1H=0x50;
    CR=1;      //PCA计数启动
}
// --------     调速     ---------
void format(uchar a,uchar b)
{
    CCAP0L=a;//控制输出占空比(与CL比较,当CL<CCAP0L时输出低电平,反之高电平)
        CCAP0H=a;//CL溢出时,CCAP0H自动装入CCAP0L
          CCAP1L=b;
          CCAP1H=b;
}
// --------     后退     ---------
void turnback(uchar a,uchar b)
{
     format(a,b);
     In1=0;In2=1;In3=0;In4=1;
}
// --------     前进     ---------
void run(uchar a,uchar b)
{
      format(a,b);
     In1=1;In2=0;In3=1;In4=0;
}
// --------     停止     ---------
void stop()
{
     In1=1;In2=1;In3=1;In4=1;
}*/

网友A:
有难度。看不懂

楼主:
STC单片机自带输出PWM功能。用PWM可以控制灯的渐亮和渐暗,也可以控制小车电机转动快慢。

网友B(2016-10-26):
谢谢楼主,可以用来研究下STC12C5A60S2的pwm。

网友C:
头文件在KEIL编译器找不到,这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在KEIL编译器找不到,这怎么解决呢

论坛里有在keil里面添加STC头文件。你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