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用io口控制高电流

楼主(2015-11-14):
我想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LED的亮暗但是LED所需电流过大有10a左右。有什么器件能用。

网友A:
用MOS管,只要你控制MOS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币现在是0啊

网友C:
试试用场效应管或者可控硅

网友D:
隔离继电器或光耦

网友E:
如果是控制高电压,大电流的,建议使用光耦去控制电流型的大功率晶体管就能实现亮度的变化。

网友F:
光耦隔离

网友G(2017-01-01):
光藕能调亮度吗

网友H:
这个用MOS管就可以做到

网友I:
光藕工作在线性区域是能调亮度的,关键是光藕的后面得加放大,没有光藕的输出电流能达到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