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怎么驱动大电流

楼主(2015-11-14):
我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led亮暗但LED所需电流过大有10a。有什么器件能用

网友A:
强推完输出的功能打开

网友B:
AD转换,然后放大信号

网友C:
接三极管和MOS管来控制

网友D:
应该是MOS(场效应管)合适,困为你的电流大,要考虑功耗的.

网友E:
加驱动电路

网友F:
可以通过驱动一个三极管。这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感觉可以,没试过。

网友G:
加上拉电阻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接上拉电阻吧

网友I:
用MOSFET驱动

网友J:
什么LED这大电流
不过你用 大电流的MOS管就好了

网友K:
1、为什么这么大电流,10A?
2、上面说接上拉电阻,是错误的提法。本例中可以利用P0口做I/O时代开漏输出特点,外界MOS开关管。
3、如果用其他端口,可以选用大功率达林顿管驱动LED。
4、请核查电流,是否10A有误,如果几百毫安的,可以采用ULN2004这样的驱动模块。

网友L:
通过IO口驱动三极管

网友M:
用MOSET 加上拉电阻 通过恒流源驱动

网友N:
外加扩流管扩流

网友N:
外加扩流管扩流就可以了

网友N:
5楼正解

网友O:
控制三极管驱动啊!

网友P:
加强推挽输出,但是这个电流也是有限的,如果需要更大的电流可以使用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如果还不够,那就用继电器,可控硅什么的实现吧

网友Q:
TTL逻辑器件驱动

网友R:
光电隔离

网友S:
加继电器。10A随便上

网友T:
需要用到L298N电机驱动模块啊!!就可以驱动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