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做一个无线遥控小车。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pt2272遥控的小车,两个电机控制后轮的前进和后退,不需要调速。转向到时会用舵机控制。暂时只需要用遥控控制小车的前后即可。不知道是本人的代码有问题,还是接线有问题。求大神们指导,感激不尽。QQ:790427357    代码如下(用到51单片机最小系统,L298电机驱动模块,pt2272无线遥控)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 P0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VT=P0^4;
unchar L_A=0x01;
unchar L_B=0x02;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count;i++)
         for(j=0;j<10;j++)
          for(k=0;k<120;k++);
     }
//  前进函数
void LP_QJ()
     {
        P2=0x01;
        delay10ms(100);
        P2=0x00;
     }
//  倒退函数
void LP_DT()
     {
       P2=0x02;
       delay10ms(100);
       P2=0x00;
     }
void main()
{
  P2=0x00;
  while(1)
   {if(VT==1)
    {
       delay10ms(10);
       if(VT==1)
            {
           if((IN&0x0f)==L_A) LP_QJ();
           else if((IN&0x0f)==L_B) LP_DT();

          }
     }
    }
}

网友A(2015-11-15):
上原理图吧。这样人家不好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吧。这样人家不好解答。

原谅我的手拙,新手做的不整齐。电源和接地没有画。帮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