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 这个软件怎么才能让 原理图库和PCB图库 匹配上我是新手

楼主(2015-11-15):
想问一下  用altium designer 这个软件怎么才能让  原理图库和PCB图库  匹配上  是把名字改成一样  还是怎样

网友A(2016-01-25):
你需要先建立一个自己可用的集成库,也就是说把你所用到的元器件包括封装都制作在一个库里面,这样你就方便调动这些元器件了,然后根据原理图添加你的集成库内元器件,这样就可以匹配了,元器件名称要统一,也就是原理图库与PCB库元件名称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