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单片机eeprom问题

楼主(2015-11-15):
用STC10F08XE编写eeprom时钟程序,用0000h存储的数据,一上电就显示2,换成其它存储空间的话就从0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解释

楼主:
void main()
{
           init();
        //   d1=1;
                  sec=Iapreadbyte(0x0001);
                 if(sec>=60)
                        sec=0;
                min=Iapreadbyte(0x0002);
                   if(min>=60)
                        min=0;
              while(1)
   {
                   min_h=min/10;
                min_l=min%10;
                sec_h=sec/10;
                sec_l=sec%10;
                alarm_min_h=alarm_min/10;
                alarm_min_l=alarm_min%10;
                alarm_sec_h=alarm_sec/10;
                alarm_sec_l=alarm_sec%10;

            ring();

            keyscan();

            if(k4num==0)
                     display(min_h,min_l,sec_h,sec_l);
            else
                 display(alarm_min_h,alarm_min_l,alarm_sec_h,alarm_sec_l);
   }
}

void t0() interrupt 1        //50ms定时
{
        TH0=(65536-45872)/256; //50ms需计数N=45872=50ms/(12/11.0592)us
        TL0=(65536-45872)%256;
        num_50ms++;

                if(num_50ms==20) //计时1s
        {

            num_50ms=0;
                   sec++;
                Iaperasesector(0x0001);// 数据存储器的擦出是按扇区擦除的
                Iapprogrambyte(0x0001,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min=0;
            }
                Iaperasesector(0x0002);//数据存储器的擦出是按扇区擦除的
                Iapprogrambyte(0x002,min);
                 }
}

楼主:
void main()
{
           init();
        //   d1=1;
                  sec=Iapreadbyte(0x0001);
                 if(sec>=60)
                        sec=0;
                min=Iapreadbyte(0x0002);
                   if(min>=60)
                        min=0;
              while(1)
   {
                   min_h=min/10;
                min_l=min%10;
                sec_h=sec/10;
                sec_l=sec%10;
                alarm_min_h=alarm_min/10;
                alarm_min_l=alarm_min%10;
                alarm_sec_h=alarm_sec/10;
                alarm_sec_l=alarm_sec%10;

            ring();

            keyscan();

            if(k4num==0)
                     display(min_h,min_l,sec_h,sec_l);
            else
                 display(alarm_min_h,alarm_min_l,alarm_sec_h,alarm_sec_l);
   }
}

void t0() interrupt 1        //50ms定时
{
        TH0=(65536-45872)/256; //50ms需计数N=45872=50ms/(12/11.0592)us
        TL0=(65536-45872)%256;
        num_50ms++;

                if(num_50ms==20) //计时1s
        {

            num_50ms=0;
                   sec++;
                Iaperasesector(0x0001);// 数据存储器的擦出是按扇区擦除的
                Iapprogrambyte(0x0001,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min=0;
            }
                Iaperasesector(0x0002);
                Iapprogrambyte(0x002,min);
                 }
}

网友A:
使用软件仿真或硬件仿真查找下错误具体位置

网友B:
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C(2017-10-04):
proteus 能仿真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