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水位水温怎么连接和编程

楼主:
本人菜鸟中的菜鸟,目前正在学习51单片机,只有一些最最最基本的编程了解.
目前发现家中的太阳能热水器只能显示温度和水位,不能自动上水和加温,所以打算用单片机自己做一个,只要能显示水位和水温,水位最高停止加水,水位最位开始加水,加温就不需要了.
原本的温控探头我了解了一下是四线制的,网上查资料说明是水温由热敏电阻测量,水位是几个什么电阻串接测量的,也不太搞的明白.
拆开原来的控制器,了解了一下内部结构,是以单片机EM78P4475SAP控制的,其它图就不上了,发一张原来探头接单片机的图.
不知道这样的接法是什么意思(电阻电容是随便选的不是实际的).

网上查的四线探头是这个原理

不知道怎么接单片机的IO口,程序应该怎么去写?

请高手提示一些或一定的思路.谢谢

网友A(2015-11-17):
没高手来帮我吗?自己顶上去.

网友B:
水位水温这两个参数都需要AD转换的。分别接到AD转换端口即可。至于转换程序要看你是用什么器件了。如果是单片机自带的,可以看看相关附带的程序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位水温这两个参数都需要AD转换的。分别接到AD转换端口即可。至于转换程序要看你是用什么器件了。如果是单 ...

您好,请问,如果用AD转换器用什么型号的可以.
单片机打算用过期的8051

网友C:
你用STC12C5024 之类的片子 自己带AD 5024是8位的 56xx是10位的 更新的15系也是10位 其它很多片子都自己带AD 不过我不熟悉没法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如果用AD转换器用什么型号的可以.
单片机打算用过期的8051

ad转换芯片有好多种,有并口的、串口的IIC的,这个问题就要看你熟悉那种。

网友A:
问题是我哪种都不懂,还要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