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显示乱码,求大神看一下问题。

楼主(2015-11-1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sbit key3=P0^2;
sbit E=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void waibuzhongduan();
void delay10ms(uint a);     //按键延时
void delay5ms(uint i);    //液晶延迟      //
void shizhong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shizhongread(uchar addr);           //
void yejingcommand(uchar com);           //
void yejingdata(uchar dat);             //
void init();        //液晶初始化      //
void dsinit();      //进行时间数据初始化   //
void readdat();
void yejingxianshi();           //
uchar mingren[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读地址
uchar chutian[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写地址
char huoying[7]={0,0,0x12,0x01,0x01,0x02,0x13};
uchar ajzs,wuming;      //初始化时间
void main()
{uchar num=0;
waibuzhongduan();
init();
dsinit();
while(1)
{if(wuming==0)
  {readdat();}
  else
{if(key1==0)
{delay10ms(1);
  if(key1==0)
  {ajzs++;
  if(ajzs>=7)
   ajzs=0; }
  while((num<10)&&(key1==0))
{delay10ms(1);
  num++;}}
    if(key2==0)
    {delay10ms(1);
      if(key2==0)
      {huoying[ajzs]++;        //将七位数中的一位加一
    if((huoying[ajzs]&0x0f)>9)
     {
      huoying[ajzs]=huoying[ajzs]+6;
     }
     if((huoying[ajzs]>=0x60)&&(ajzs<2))   //分秒
     {
      huoying[ajzs]=0;
     }
     if((huoying[ajzs]>=0x24)&&(ajzs==2))    // 小时
     {
      huoying[ajzs]=0;
     }
     if((huoying[ajzs]>=0x32)&&(ajzs==3))   //   日
     {
      huoying[ajzs]=0;
     }
     if((huoying[ajzs]>=0x13)&&(ajzs==4)) // 月
     {
      huoying[ajzs]=0;
     }
     if((huoying[ajzs]>=0x07)&&(ajzs==5))  //  周
     {
      huoying[ajzs]=1;
     }}
   while((num<10)&&(key2==0))
   {delay10ms(1);
    num++;}}}
    yejingxianshi();
}}
void yejingxianshi()
{
yejingcommand(0x80+0x40);
yejingdata('0'+huoying[2]/16);
yejingdata('0'+(huoying[2]&0x0f));
yejingdata('-');
    yejingdata('0'+huoying[1]/16);
yejingdata('0'+(huoying[1]&0x0f));
yejingdata('-');
yejingdata('0'+huoying[0]/16);
yejingdata('0'+(huoying[0]&0x0f));
yejingcommand(0x80);
yejingdata('2');
yejingdata('0');
yejingdata('0'+huoying[6]/16);
yejingdata('0'+(huoying[6]&0x0f));
yejingdata('-');
yejingdata('0'+huoying[4]/16);
yejingdata('0'+(huoying[4]&0x0f));
yejingdata('-');
yejingdata('0'+huoying[3]/16);
yejingdata('0'+(huoying[3]&0x0f));
yejingcommand(0x8D);
yejingdata('0'+(huoying[5]&0x07));
}
void shizhong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char n;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for(n=0;n<8;n++)
            {IO=dat&0x01;
            dat>>=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RST=0;
     _nop_();}
uchar shizhongread(uchar addr)
{char n,dat,g;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_nop_();
      for(n=0;n<8;n++)
        {g=IO;
      dat=(dat>>1)|(g<<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RST=0;
_nop_();
SCLK=1;
_nop_();
IO=0;
_nop_();
IO=1;
_nop_();
return dat;}
void dsinit()
{char n;
shizhongwrite(0x8e,0x00);
for(n=0;n<7;n++)
{shizhongwrite(chutian[n],huoying[n]);}
shizhongwrite(0x8e,0x80); }
void readdat()
{char n;
for(n=0;n<7;n++)
  {huoying[n]=shizhongread(mingren[n]);}}
void yejingcommand(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5ms(10);
E=1;
delay5ms(10);
E=0;}
void yejing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5ms(10);
  E=1;
  delay5ms(10);
  E=0;}
void init()
{yejingcommand(0x38);
yejingcommand(0x0c);
yejingcommand(0x06);
yejingcommand(0x01);
yejingcommand(0x80);
}
void delay10ms(uint a)
{uint b,c;
{for(;a>0;a--)
{for(b=38;b>0;b--)
for(c=130;c>0;c--);
}}}
void delay5ms(uint i)
{uint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void waibuzhongduan()
{IT0=1;
EX0=1;
EA=1;}
void time() interrupt 0
{     uchar m=0;
   if(key3==0)
      {delay10ms(1);
   if(key3==0)
   {  wuming=~wuming;
      ajzs=0;
     dsinit();}
  while((m<10)&&(key3==0))
        {delay10ms(1);
         m++;}}

   }

网友A:
时间设置不对,要设置好控制时间就可以啦

网友B:
消影了吗?或者调一下滑动变阻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