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片内AD4路模拟输入循环显示程序

楼主(2015-11-16):
效果图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0455-1.html

/**********************************************************
        功能  :STC12C5A60S2片内4路AD循环检测并数码管显示
                        大数码管实验板 约2秒循环显示一次。P1^0-P1^3口
                        模拟输入的值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5-11-16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带小数点的共阳段码
uint8 code tab_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
0x02,0x78,0x00,0x10}; //带点共阳段驱动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段码
uint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sfr P1ASF=0x9d;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  =0xbd;
//sfr ADC_RESL =0xbe;
sbit wei=P0^6;
sbit duan=P0^7;
uint8 datah0=0;
uint8 datah1=0;
uint8 datah2=0;
uint8 datah3=0;
uint8 tab[4];

void delayms(uint16 z)
{
        uint16 x,y;
        for(x=z;x>0;x--)
        for(y=620;y>0;y--);
}
void ADC_Init0(void)
{
        P1ASF=0x0F;//P1.0,P1.1,P1.2,P1.3口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CONTR=0X80;//打开ADC转换电源,540个周期转换一次,初始化ADC标志位为0,AD转换控制位初始化为0,选择P1.0作为AD输入来用。

        ADC_RES =0;
        ADC_RESL =0;
}
void ADC_Init1(void)
{
        ADC_CONTR=0X81;//打开ADC转换电源,540个周期转换一次,初始化ADC标志位为0,AD转换控制位初始化为0,选择P1.1作为AD输入来用。
}
void ADC_Init2(void)
{
        ADC_CONTR=0X82;
}
void ADC_Init3(void)
{
        ADC_CONTR=0X83;
}
void display(uint8 num)
{
        uint8 hundred,ten,one;
        float a;
        int        b;
        a=ADC_RES;
        a=(ADC_RES+0.05)/55; //调节/后面的数值调节精度
//        a=(num+0.005)/51;
        a=a*100;
        b=a;
        hundred=b/100;
        ten=b%100/10;
        one=b%10;
        wei=1;
        P2=0XFE;
        wei=0;
        duan=1;
        P2=tab_d[hundred];
        duan=0;
        delayms(10);
        P2=0xff;

        wei=1;
        P2=0XFd;
        wei=0;
        duan=1;
        P2=table[ten];
        duan=0;
        delayms(10);
        P2=0xff;

        wei=1;
        P2=0XFb;
        wei=0;
        duan=1;
        P2=table[one];
        duan=0;
        delayms(10);
        P2=0xff;

}
void main()
{
        uint8 i;
    ADC_Init0();
    ADC_Init1();
        ADC_Init2();
    ADC_Init3();
        while(1)
        {
                ADC_CONTR=0X8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h0=ADC_RES;

        /***************************/
                ADC_CONTR=0X8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h1=ADC_RES;
                ADC_CONTR=0X82;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h2=ADC_RES;
                ADC_CONTR=0X83;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h3=ADC_RES;
                ADC_CONTR=0X88;//打开ADC转换电源,540个周期转换一次,初始化ADC标志位为0,AD开始转换,选择P1.0作为AD输入来用。
                _nop_();
                _nop_();
                _nop_();
                _nop_();/*以上是四个时钟延时*/
                for(i=0;i<50;i++)
                {
                        display(table[datah0]);
                        delayms(5);
                }
                delayms(2000);
                //          R_S_Byte(datah0);
                tab[0]=datah0;
                ADC_CONTR=0X89;//打开ADC转换电源,540个周期转换一次,初始化ADC标志位为0,AD开始转换,选择P1.1作为AD输入来用。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以上是四个时钟延时*/
                for(i=0;i<50;i++)
                {
                        display(table[datah1]);
                        delayms(5);
                }
                delayms(2000);

                //           R_S_Byte(datah1);
                tab[1]=datah1;
                ADC_CONTR=0X8A;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50;i++)
                {
                        display(table[datah2]);
                        delayms(5);
                }
                delayms(2000);

                //          R_S_Byte(datah2);
                tab[2]=datah2;
                ADC_CONTR=0X8B;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50;i++)
                {
                        display(table[datah3]);
                        delayms(5);
                }
                delayms(2000);

                //          R_S_Byte(datah3);
                tab[3]=datah3;
        }
}

网友A(2018-01-24):
#include<stc12c5a60s2.h> 这个文件在哪里找到?怎么添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clude 这个文件在哪里找到?怎么添加?

去STC官网,下载新版isp软件,里面有头文件的,输出.h文件后放入stc安装文件放头文件的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