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数码管时钟显示程序

楼主(2015-11-16):
没有开发板,用慧净四驱的主控板四位数码管显示时间,运行准确,电路图大家可以搜一下。小数点隔一秒闪烁一下,按钮3和4分别调制时和分。附上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5;//调制时
sbit KEY2=P2^4;//调制分
uchar num,fen,miao,shi,flag;
uint disnum;
uchar code table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_we[]={0xfe,0xfd,0xfb,0xf7};//P2口,控制数码管的位选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display()
{
//P2=0xFF;
P0=table_du[shi/10];
P2=table_we[0];
delay(10);

P0=table_du[shi%10]-flag*(0x80);//小数点间隔1s闪烁
P2=table_we[1];
delay(10);

P0=table_du[fen/10];
P2=table_we[2];
delay(10);

P0=table_du[fen%10];
P2=table_we[3];
delay(10);
}

void revise()//调制时,分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shi++;

                        }

                        while(!KEY1);
                        delay(10);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fen++;

                        }

                        while(!KEY2);
                        delay(10);
                        while(!KEY2);

                }
}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while(1)
        {
                revise();
                display();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B8; //对应11.0592M晶振计算得到,20ms
        TL0=0x00;
        num++;
        if(num==50)
        {
        num=0;
        miao++;
        flag=miao%2;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网友A(2017-05-01):
please give me schematic diagram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