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控制舵机来控制小车的转向程序

楼主(2015-11-17):
   最近在做一个遥控小车,前后已做好,就差左右,做了好几天了,舵机这里已然没有眉目。求大神指导,或者发段可靠的程序。程序功能:利用单片机控制舵机来实现小车的转向。谢谢。QQ:790427357

网友A:
控制舵机注意两点,1.电源,不要接单片机上的5v;2.是否按要求给时序,对的脉冲周期对的占空比才能对的转动

网友B(2018-03-28):
引用 网友A:
控制舵机注意两点,1.电源,不要接单片机上的5v;2.是否按要求给时序,对的脉冲周期对的占空比才能对的转动

为什么不能接单片机的5v